编程器无法下载无法连接单片机

楼主:
      电路板是没有问题的,编程器也是没有问题的。这种编程器所用的就是连接51的VCC,GNDRXD,TXD然后进行程序下载,
可是电路ISP根本识别不到单片机,请问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上面的排针接的传感器,左边的排针是ISP接口,底层铺铜,然后顶层走电源线,我觉得硬件设计是没有问题的,就是程序烧录进不去。

网友:
调换TX 和RX引脚试试
再不就换个烧写器

网友:
51下载 得冷启动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调换TX 和RX引脚试试
再不就换个烧写器

我今天让老师把程序烧到我的单片机去,结果我编程器只用了VCC和GND板子都没反应。

网友:
这个编程器是PL2302好像不需要冷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让老师把程序烧到我的单片机去,结果我编程器只用了VCC和GND板子都没反应。

直接接电源都没有反应的话,检查一下板子焊接或者线路有没有短路 。或者换个电源试试。也有可能你当前的5v电源的问题。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我敷铜出了问题,我设置的是10mi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让老师把程序烧到我的单片机去,结果我编程器只用了VCC和GND板子都没反应。

那可能是板子有问题,画单面板,先别铺铜,这样好查问题。51最小系统还是很好启动起来的。

网友:
下载一个串口识别软件,可能是串口未连接或不匹配吧

网友:
建议你先用面包板,直接连接P30,P31,看能否写入程序,能写说明USB转串口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