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双路隔离模块±15V转±12V的,功率2W

楼主:
求推荐一款双路隔离电源模块±15V转±12V的,功率2W

网友A:
电源模块金升阳应该有

网友B:
为何要“双路隔离模块±15V转±12V的”?单15V转±12V不行吗?单30V转±12V不行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何要“双路隔离模块±15V转±12V的”?单15V转±12V不行吗?单30V转±12V不行吗?

用到的电源输入是±15V输入的,现在的电路板是前辈设计的,但是没有原理图,PCB板上就画了个模块,也没有标明型号,我就是想找这个型号应该是什么。抄图这个隔离模块是±15V输入,±12V输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模块金升阳应该有

好的,我找找,不过±15V输入的好像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到的电源输入是±15V输入的,现在的电路板是前辈设计的,但是没有原理图,PCB板上就画了个模块,也没有 ...

“现在的电路板是前辈设计的,但是没有原理图,PCB板上就画了个模块,也没有标明型号”
原来如此。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到的电源输入是±15V输入的,现在的电路板是前辈设计的,但是没有原理图,PCB板上就画了个模块,也没有 ...

你的“前辈”要是在PCB板上画了个交流三相15V输入,±12V输出的模块,你也找这样的模块?
你的“前辈”画出了PCB却没有电原理图,做出了成品没有?抑或“前辈”的凭空想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前辈”要是在PCB板上画了个交流三相15V输入,±12V输出的模块,你也找这样的模块?
你的“前辈” ...

成品有啊,不过没有用这个模块,中间±15V和±12V和地各自短接了,之前是不需要做隔离,只是电路设计的时候考虑进去了。以后可能要用到隔离的,我是想把电路图完善一下。如果改成15V转成±12V隔离模块的话,会不会对电源±15V输入造成影响?毕竟+15V要求的电流会大不少。

网友:
这是DCDC隔离那部分的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成品有啊,不过没有用这个模块,中间±15V和±12V和地各自短接了,之前是不需要做隔离,只是电路设计的时 ...

“之前是不需要做隔离,只是电路设计的时候考虑进去了”
被我猜中:这个PCB板上的模块是你的“前辈”的凭空想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成品有啊,不过没有用这个模块,中间±15V和±12V和地各自短接了,之前是不需要做隔离,只是电路设计的时 ...

“如果改成15V转成±12V隔离模块的话,会不会对电源±15V输入造成影响?”
那就找输入电压范围包括30V的模块好了。

网友:
这样的DCDC模块可以定制,但这么做纯属脑子进水把钱往外扔!除非前级电源是确定的,你无法选择,且正压功率不足时才不得不这么用。新产品,就是抄也该长点脑子。

网友:
谢谢各位大神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