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一个已经数到9的计数器再次作为起点

楼主:
就是要有一个新的计数,这个新的计数的起点是9,而且计数的时候依然是用0表示开始。

网友:
“这个新的计数的起点是9,而且计数的时候依然是用0表示开始”
莫非你要做一个9进制计数器?
不是逢十进一,而是逢九进一?

网友:
你的这个问题表述真是,简直了

网友:
给我感觉你好像在做数字时钟的课程设计,哈哈哈哈,没必要那么麻烦,掌握好计数器哪个要变化,怎么变化就可以了。

网友:
对9取模

网友:
计数器可以预置初值,但没有这个必要,用软件做偏移量即可。

网友:
累加计数,就像手机的秒表一样?这表达真是够可以的

网友:
74LS163就是一个可预装重载的加法计数器;用这个可以实现16以内的分频计数;如果是写代码就更灵活,随便写写就行了;
cnt<=(rst_n&cnt)?cnt-1:4b'1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