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4063上电就烧掉求助

楼主:
1芯积分
电路图如下,现在焊接了八块板子,两个能用,六个一上电三极管就烧掉,如果2脚直接接地,上电芯片就烧掉,帮忙看看哪里有问题啊

网友A:
为什么图片传不上去

网友B:
楼主你来个原理图啊

网友:
PCB测不出哪里有问题,都是在不带负载的情况下烧的。芯片换了几个厂家的,跟芯片没关系。12V是电源台输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来个原理图啊

原理图传上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图片传不上去

刚没看到你的原理图。楼主你这个原理图有问题的,输出的电容和地之间接线有误。最好参照推荐电路设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图片传不上去

参考我的电路图设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刚没看到你的原理图。楼主你这个原理图有问题的,输出的电容和地之间接线有误。最好参照推荐电路设计。

输出电容跟地有什么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参考我的电路图设计

跟我的是一样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输出电容跟地有什么问题?

看错了  那个是标识。将电感换小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我的是一样的啊

没那个三极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错了  那个是标识。将电感换小点

换过100Uh的  上电就烧 一样的情况

网友A:
三极管是扩流的  也是没什么问题的。我把2脚直接接地上电芯片就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过100Uh的  上电就烧 一样的情况

其实这个升压电路很好调试的,你检测下你的电路和参数。可以先去掉R78  Q6按推荐方式测试看。升压24很好弄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是扩流的  也是没什么问题的。我把2脚直接接地上电芯片就烧

你需要多大电流啊?感觉你好好检查下电路。我这个和推荐几本一样,很好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多大电流啊?感觉你好好检查下电路。我这个和推荐几本一样,很好用的。

我那个2脚接地就跟你这个一样啊 我说的空载的情况下测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那个2脚接地就跟你这个一样啊 我说的空载的情况下测试的

空载是没问题的。

网友C:
Q6导通不是直接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Q6导通不是直接短路?

PDF里面是这样画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Q6导通不是直接短路?

关键我有两个PCB是好的 其它的六块一上电就挂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图片传不上去

从电原理图中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请从元件是否完好、数值是否正确、以及焊接方面寻找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从电原理图中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请从元件是否完好、数值是否正确、以及焊接方面寻找原因。

就这么几个东西 焊接不会出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我有两个PCB是好的 其它的六块一上电就挂

我觉得你烧是因为你欠考虑了,你看你两块板子是好的。其他六块是挂的。

那么你在上电之前有用万用表对地打下,是否存在短路情况吗?

我给你说个前段时间,就是上个月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板厂制版后,贴片回来,结果未上电之前就对gnd打短路,发现做了10pcs板子,有2pcs短路,后面我就逐一排查短路的地方,找到短路的地方,解焊后重新焊接,发现还是短路。后来换了个同事解焊后焊接,还是老样子,最后我仔细用放大镜看板子本体,板厂在对这短路的2pcs板子在做阻焊的时候就没有做好。导致我的焊盘上的锡只要稍稍溢出焊盘,那么必定短路。。。。。
我给你说我这个例子的原因是,拿到板子请先用万用表打下对gnd是否短路。再来考虑上电的事情。

如果上电之前不断路,那么在带负载的过程中烧掉了,这个绝大多数是设计问题。。。

网友:
要把挂的6块找出原因,必须说明,一上电,怎么个挂法
把坏的MC34063去掉
然后,检查是否有短路
加电,
测量4,6脚是否正常
如果正常,焊接MC34063
空载检查

网友:
有时候有(原理)图也无真相,还要看PCB

网友:
注意供电电压,有很多水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