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dspic小板

楼主:
前段时间买的一个digilent的pic32mx小板以为是可以和dspic33fj128mc802兼容,官方的Microstick II开发板也配了这两颗芯片,因此想当然的以为是pin2pin,确实大意了。结论是digilent的pic32小板有1/28的地方并不能完全兼容dspic。
所有不得不花了半天时间用 LMR24220RB怼一个dspic小板出来用,运气挺好一次弄好,点亮、烧录、起振、复位、中断、串口 居然都没毛病。

LMR24220RB 是个挺好的东西,唯一不太舒服的是背后几根引脚,长的一点也不像一个电源模块,害得我拆了两根总价值1毛的杜邦线从开关电源引进来11v。抽时间打算焊一个8pin母头上去,这样可以把模块插在小板上,电源进线就可以淘汰杜邦线转而用接线柱了。
1.2v和1.8v两个电源输出刚好还可以用来调adc,这点挺方便。也算是终于把  @eric_wang  的作业交了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freebsder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感谢及时交作业

网友:
说那么多,到底怎么做。。。

网友:
这个是万能板

网友:
free叔叔,我记得这个板子上有个EN引脚的,需要给高电平让它使能,LMR24220RB才能工作,是这样吗

网友A:
撸起袖子就是干,根本不看资料,5-30v上外接电源和地之后蓝灯就骚亮,包括3.3v那三个开始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撸起袖子就是干,根本不看资料,5-30v上外接电源和地之后蓝灯就骚亮,包括3.3v那三个开始输出。

EN那个引脚不用给高电平什么的?
我记得一般这种芯片en引脚会给个高电平才会使得LMR24220RB工作

网友C:
怀哥,有些DCDC芯片的使能脚悬空也能工作,因为内部电路与vin连接,通过二极管钳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EN那个引脚不用给高电平什么的?
我记得一般这种芯片en引脚会给个高电平才会使得LMR24220RB工作

芯片资料没看,模块资料也没看,就那几根脚,多的功能也没有,我纯粹当小电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资料没看,模块资料也没看,就那几根脚,多的功能也没有,我纯粹当小电源用

哦哦,挺好的。多路电源模块么。。。。。这个模块挺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怀哥,有些DCDC芯片的使能脚悬空也能工作,因为内部电路与vin连接,通过二极管钳位了。

对,你一说我想起来了,是的有一些确实是这样的。内部好像是上拉与Vin相接,但是有没有二极管我给忘记了。。。。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里有“怀”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你一说我想起来了,是的有一些确实是这样的。内部好像是上拉与Vin相接,但是有没有二极管我给忘记了 ...

哈哈,第七感,你的名字的其中一个字还真被我猜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第七感,你的名字的其中一个字还真被我猜对了。

O(∩_∩)O哈哈~,R半仙。。。。。。。

对了,你这个帖子中用的电机是直流无刷?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2394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