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118带载问题

楼主:
大家好,我想问一下怎么能提高开关电源的带载能力,我自己做了一个开关电源,能带载,但是带载能力特别差,有什么办法可以提高带载能力吗,麻烦大家看看是什么问题

这是原理图

这是原理图

这是关于这个电源的文档

网友:
第一个图发错了,原理图都在那个文档里。

网友A:
带载能力与电感量有关系,但不是唯一
可以试试增大功率电感的电感量,注意电感的电流值要足够
还有PCB布线要参靠评估板,看哪里有不合适的地方

最重要的是要有测试数据来找原因

网友B:
“我自己做了一个开关电源,能带载,但是带载能力特别差”
总要说清楚“带载能力特别差”差到什么程度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做了一个开关电源,能带载,但是带载能力特别差”
总要说清楚“带载能力特别差”差到什么程度吧?

就是不带载时稳定输出8V,带载接单个电机以后随着电压的变化在9到13V时被拉到6V多,再往下就是4v了,带载时始终不能达到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载能力与电感量有关系,但不是唯一
可以试试增大功率电感的电感量,注意电感的电流值要足够
还有PCB ...

电感和评估板是一样的是按官方方案卖的

网友D:
楼主应给出电路图,同时说明:设计输出功率多大,实际负载又有多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是不带载时稳定输出8V,带载接单个电机以后随着电压的变化在9到13V时被拉到6V多,再往下就是4v了,带载 ...

“带载接单个电机以后……”
你这里说的是负载为一个电动机,电动机额定功率和额定电压电流没有说。

“随着电压的变化”
哪个电压?输出电压还是输入电压在9到13V之间变化?

网友E:
楼主不会是用的色环电感吧

网友F:
根据手册, 相关的测试条件下,得到的测试结果。给芯片输出端,接一个同样阻值的电阻,去掉电机。看看此时输出端电压和输出电流是多少,和手册差距对比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不会是用的色环电感吧

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F:
根据手册, 相关的测试条件下,得到的测试结果。给芯片输出端,接一个同样阻值的电阻,去掉电机。看看此时 ...

好的,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带载接单个电机以后……”
你这里说的是负载为一个电动机,电动机额定功率和额定电压电流没有说。
...

输入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应给出电路图,同时说明:设计输出功率多大,实际负载又有多大。

电路图在那个文档里,输出功率是25W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路图在那个文档里,输出功率是25W

负载就一个电机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带载能力与电感量有关系,但不是唯一
可以试试增大功率电感的电感量,注意电感的电流值要足够
还有PCB ...

数据在我发的那个文档,我看了都是按官方设计的参数,我也没找到啥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带载接单个电机以后……”
你这里说的是负载为一个电动机,电动机额定功率和额定电压电流没有说。
...

就是非常普通的小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数据在我发的那个文档,我看了都是按官方设计的参数,我也没找到啥问题呀

看过楼主的文档,是webench工具设计的文档
能说明什么呢
谁知道,实际电路是怎么做的,元件参数是按照要求做的么
功率电感用的什么,实际测试的数据在哪里
还有,完全可以用webench进行一下仿真

网友C:
完全是按照手册上数据卖的元件,这是PCB文件

电2.PcbDoc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完全是按照手册上数据卖的元件,这是PCB文件

影响电源带载的因素有哪些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