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NXP FRDM-KW41Z和USB-KW41Z后电脑就不定时出现蓝屏

楼主:
我使用的是联想T460P笔计本电脑,操作系统是WIN10家庭中文版,之前工作很稳定,从未出现过系统错误。但自从安装了安装NXP FRDM-KW41Z和USB-KW41Z的相关软件后,电脑就不定时出现蓝屏,一般是出现在关机和开机的时候。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同样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我电脑安装的与FRDM-KW41Z和USB-KW41Z的相关软件

网友:
用WIN10,没发现。

网友:
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
解决了吗

网友:
USB-KW41Z在哪里?

网友A:
有人知道WIN10下怎么查找日志找出是哪个软件或驱动引起的蓝屏吗?就是在安装这套开发系统后出现的这个问题,应该是下图中的某个软件,但不知道具体是哪个软件。

有人知道WIN10下怎么查找日志确定蓝屏原因的吗?

网友:
1: kd> !analyze -v
*******************************************************************************
*                                                                             *
*                        Bugcheck Analysis                                    *
*                                                                             *
*******************************************************************************

IRQL_NOT_LESS_OR_EQUAL (a)
An attempt was made to access a pageable (or completely invalid) address at an
interrupt request level (IRQL) that is too high.  This is usually
caused by drivers using improper addresses.
If a kernel debugger is available get the stack backtrace.
Arguments:
Arg1: 0000000000000188, memory referenced
Arg2: 0000000000000002, IRQL
Arg3: 0000000000000001, bitfield :
        bit 0 : value 0 = read operation, 1 = write operation
        bit 3 : value 0 = not an execute operation, 1 = execute operation (only on chips which support this level of status)
Arg4: fffff8018fb1486c, address which referenced memory

Debugging Details:
------------------

*** WARNING: Unable to verify timestamp for win32k.sys
*** ERROR: Module load completed but symbols could not be loaded for win32k.sys

WRITE_ADDRESS: unable to get nt!MmSpecialPoolStart
unable to get nt!MmSpecialPoolEnd
unable to get nt!MmPoolCodeStart
unable to get nt!MmPoolCodeEnd

CURRENT_IRQL:  2

FAULTING_IP:
nt!KeAcquireSpinLockRaiseToDpc+1c
fffff801`8fb1486c f0480fba2900    lock bts qword ptr [rcx],0

CUSTOMER_CRASH_COUNT:  1

DEFAULT_BUCKET_ID:  CODE_CORRUPTION

BUGCHECK_STR:  0xA

PROCESS_NAME:  System

LAST_CONTROL_TRANSFER:  from fffff8018fbcfe29 to fffff8018fbc4ce0

STACK_TEXT:
ffffa900`f9ab2678 fffff801`8fbcfe29 : 00000000`0000000a 00000000`00000188 00000000`00000002 00000000`00000001 : nt!KeBugCheckEx
ffffa900`f9ab2680 00000000`00000000 :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 nt!KiBugCheckDispatch+0x69

STACK_COMMAND:  .bugcheck ; kb

CHKIMG_EXTENSION: !chkimg -lo 50 -d !nt
    fffff8018facba03-fffff8018facba04  2 bytes - nt!MiResolvePageTablePage+53
        [ 80 f6:00 80 ]
    fffff8018fcbe387-fffff8018fcbe389  3 bytes - nt!ExFreePoolWithTag+387
        [ 40 fb f6:00 40 80 ]
5 errors : !nt (fffff8018facba03-fffff8018fcbe389)

MODULE_NAME: memory_corruption

IMAGE_NAME:  memory_corruption

FOLLOWUP_NAME:  memory_corruption

DEBUG_FLR_IMAGE_TIMESTAMP:  0

MEMORY_CORRUPTOR:  LARGE

FAILURE_BUCKET_ID:  X64_MEMORY_CORRUPTION_LARGE

BUCKET_ID:  X64_MEMORY_CORRUPTION_LARGE

Followup: memory_corruption
---------

谁知到上面报告的错误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人知道WIN10下怎么查找日志找出是哪个软件或驱动引起的蓝屏吗?就是在安装这套开发系统后出现的这个问 ...

没用过win10这种蓝屏没遇到过,你试试把后装的软件一个个卸载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win10这种蓝屏没遇到过,你试试把后装的软件一个个卸载试试

http://www.nxp.com/cn/products/s ... ter:OPENSDA?lang=cn
https://community.nxp.com/docs/DOC-330935
opensda的问题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贴,我初步分析了一下DUMP文件,应该是微软的Cortana(小娜)引的问题,修改了Cortana设置之后到现在没有再出现过蓝屏。

网友:
这个上个月也遇到过, 不确定是不是FRDM-KW41Z问题, 之前用的是Win7, 最几天用Win10还没发现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