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ADC采样的触发源

楼主:
TI 的28335的一点疑惑:28335的ADC能不能自己在那儿连续循环采样?我想让采样频率大于PWM频率,就肯定不能用ePWM来触发ADC了。还有其他的触发方式吗?我看到28335的触发源除了外部触发,Epwm触发,还有软件触发,也不知道他所谓的软件触发是不是可以自己用一个定时器来触发,不知道那个S/W触发究竟是什么,还有一位连续运行模式CONT_RUN,是不是只要不工作于起动停止模式而工作于连续模式就能自己在那儿一直连续采样?

网友:
关于CONT_RUN,手册描述还是比较清楚的,为1时,是连续转换模式。定序器下一次的开始的状态由SEQ_OVRD配置决定。

网友:
请问能不能帮我在CCS上运行下一个程序  感激不尽

网友:
首先,当排序计数器状态位SEQCNTRn递减到0时,会出现两种情况,也就是排序器工作在连续模式和启停模式下,表现是不一样的。在连续模式下,转换序列会重新自动开始。启停模式下,排序指针留在上次排序最后的状态。
其次,可以通过设置定时器采用软件启动触发,但是,如果是连续模式下,定时器的意义不大,启停模式下还可以。(前后两次采集的通道等参数不变)

网友:
楼主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网友:
节日快乐!祝来年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网友:
软件触法,在你的程序中写一句启动ADC的程序就可以了。
给个定时器,定时中断中写启动ADC不就可以了

网友:
28335中有6组PWM全用吗?如果有空余的可以用来做触发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