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動機

楼主(2017-05-03):
電動機
电动机在运行时会发电,请问电动机在运行时产生的电流到哪里去了,会对连接电动机的电路有影响吗?

网友:
“电动机运行时会发电”
这个“发电”,通常称为“反电动势”,因其与电流方向相反(发电机中电动势方向与电流方向相同)。
“电动机在运行时产生的电流到哪里去了”
这是概念错误。有电动势不一定有电流。电动机电路中的电流是由电源和电动机以及线路共同决定的。
“会对连接电动机的电路有影响吗?”
当然会有影响!
前面已经说过“电动机电路中的电流是由电源和电动机以及线路共同决定的”。

网友:
举例来说,电动机带不动非常重的机械负荷而停止转动,电路中的电流必定增加,甚至可能烧毁电动机。
你说“会对连接电动机的电路有影响吗?”

网友:
我的感觉:你还没有把“电路分析”课程中“电动势”这个概念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