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p430g2553 ad转换选取了通道1和通道10采样应该怎么配置ADC并在采样时切换

楼主:
1芯积分
求助msp430g2553 ad转换选取了通道1和通道10(内部温度传感器)采样应该怎么配置ADC并在采样时切换

网友A:
自己看一下user's guide吧,现在搞技术的都这么懒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己看一下user's guide吧,现在搞技术的都这么懒吗?

大神用户指南上并没有好不好什么叫懒
通道1是外置接口通道10是内置传感器你告诉我咋序列通道采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用户指南上并没有好不好什么叫懒
通道1是外置接口通道10是内置传感器你告诉我咋序列通道采样

序列通道也可以用,只是多采了一些没用的通道,好处是不用手动切换通道了。
另外就是手动切换通道的方法了,自己咋方便咋来就行了。

网友:
这个手动切换通道,然后看看例程就可以了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