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plab C30 无法编译——delay函数

楼主:
用的PIC24F片子,用C30编译程序,无法编译__delay_us(ms) 函数,提示undefined reference ;

网友:
你把程序贴出来大家看看,这样谁也说不清啊。

网友:
include

#define _XTAL_FREQ  8000000

#pragma config JTAGEN = 0
#pragma config LCS1 = 1
#pragma config LCS0 = 1
#pragma config FWDTEN = 0
#pragma config FNOSC2 = 0   /////01 HS
#pragma config FNOSC1 = 1
#pragma config FNOSC0 = 0
#pragma config POSCMD1 = 1
#pragma config POSCMD0 = 0
#pragma config FAMID7 = 0
#pragma config FAMID6 = 0
#pragma config FAMID5 = 0
#pragma config FAMID4 = 1
#pragma config FAMID3 = 0
#pragma config FAMID2 = 0
#pragma config FAMID1 = 0
#pragma config FAMID0 = 1
#pragma config DEV5 = 0
#pragma config DEV4 = 0
#pragma config DEV3 = 1
#pragma config DEV2 = 1
#pragma config DEV1 = 1
#pragma config DEV0 = 1

#define  CS  LATBbits.LATB11
#define  WR  LATBbits.LATB12
#define  DATA LATBbits.LATB13
#define BL LATBbits.LATB10
/////////////////////
#define     SCL         PORTBbits.RB8
#define     SDA         PORTBbits.RB9
#define     SDA_TRIS    TRISBbits.TRISB8
#define     SCL_TRIS    TRISBbits.TRISB9
#define     SCL2        PORTBbits.RB6
#define     SDA2        PORTBbits.RB5
#define     SCL2_TRIS   TRISBbits.TRISB6
#define     SDA2_TRIS   TRISBbits.TRISB5
#define     ACKBIT      0x00
#define     NAKBIT      0x80

void lcd_init(void);
void lcd_write(unsigned char lcdbuf,unsigned char buflen);
void lcd_write_cmd(unsigned char cmd);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adr,unsigned char data);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um);

void lcd_init(void)
{
        TRISBbits.TRISB11 = 0;
        TRISBbits.TRISB12 = 0;
        TRISBbits.TRISB13 = 0;
        TRISBbits.TRISB10 = 0;

        lcd_write_cmd(0x18); //片内RC振荡器
        lcd_write_cmd(0x03);// 启动LCD偏值
        lcd_write_cmd(0x01); //启动系统时钟
        lcd_write_cmd(0x08);//关闭声音输出
        lcd_write_cmd(0x05);///关闭WDT
        lcd_write_cmd(0x80);//IRQ关闭
        lcd_write_cmd(0x0e);//普通模式

}

void lcd_write(unsigned char lcdbuf,unsigned char buflen)

{
   unsigned char i;

   for(i = 0;i < buflen;i++)
   {
           WR = 0;
    delay(1);
    if((lcdbuf & 0x80)==0x80)
    {
            DATA = 1;
    }
    else
    {
            DATA = 0;
    }
      delay(1);
      WR = 1;
      delay(1);

      lcdbuf=lcdbuf<<1;
   }

}
void lcd_write_cmd(unsigned char cmd)
{
        CS = 0;
        lcd_write(0x80,3);
        lcd_write(cmd,9);
        CS = 1;
}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adr,unsigned char data)
{
  adr = adr<<1;
        CS = 0;
        lcd_write(0xa0,3);
  lcd_write(adr,7);
        lcd_write(data,8);
  CS = 1;
}
void bstart(void)
{
    SCL_TRIS = 0;
    SDA_TRIS = 1;
    SCL = 1;
    __delay_us(10);
    SDA_TRIS = 0;
    SDA = 0;
    __delay_us(10);
    SCL = 0;
}
void bstop(void)
{
          SCL_TRIS = 0;
     SDA_TRIS = 0;
    SDA = 0;
    SCL = 1;
   __delay_us(15);

   SDA = 1;

   __delay_us(10);

}
void bit_out(unsigned char data)
{
          SCL_TRIS = 0;
    SCL = 0;
   __delay_us(5);

    if (data & 0x80)
    {
        SDA_TRIS = 1;

    }
    else
    {
        SDA_TRIS = 0;
        SDA = 0;
    }

    SCL = 1    ;
    __delay_us(2);

}
void bit_in(unsigned char *data)
{
          SCL_TRIS = 0;
    SCL = 0;
    SDA_TRIS = 1;
    __delay_us(5);
    SCL = 1;
    __delay_us(3);
    *data &= 0xFE;
    if (SDA)
    {
        *data |= 0x01;
    }
    __delay_us(2);

    SCL = 0;
}
unsigned char byte_out(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ack;

    ack = 0;
    for (i = 0; i < 8; i++)
    {
        bit_out(data);
        data = data << 1;
    }
    bit_in(&ack);

    return ack;
}
unsigned char byte_in(unsigned char ack)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retval;

    retval = 0;
    for (i = 0; i < 8; i++)
    {
        retval = retval << 1;
        bit_in(&retval);
    }
    bit_out(ack);

    return retval;
}
///////////////////////I2C2
void bstart2(void)
{
    SCL2_TRIS = 0;
    SDA2_TRIS = 1;
    SCL2 = 1;
    __delay_us(10);
    SDA2_TRIS = 0;
    SDA2 = 0;
    __delay_us(10);
    SCL2 = 0;
}
void bstop2(void)
{
          SCL2_TRIS = 0;
     SDA2_TRIS = 0;
    SDA2 = 0;
    SCL2 = 1;
   __delay_us(15);

   SDA2 = 1;

   __delay_us(10);

}
void bit_out2(unsigned char data)
{
          SCL2_TRIS = 0;
    SCL2 = 0;
   __delay_us(5);

    if (data & 0x80)
    {
        SDA2_TRIS = 1;

    }
    else
    {
        SDA2_TRIS = 0;
        SDA2 = 0;
    }

    SCL2 = 1    ;
    __delay_us(2);

}
void bit_in2(unsigned char *data)
{
          SCL2_TRIS = 0;
    SCL2 = 0;
    SDA2_TRIS = 1;
    __delay_us(5);
    SCL2 = 1;
    __delay_us(3);
    *data &= 0xFE;
    if (SDA2)
    {
        *data |= 0x01;
    }
    __delay_us(2);

    SCL2 = 0;
}
unsigned char byte_out2(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ack;

    ack = 0;
    for (i = 0; i < 8; i++)
    {
        bit_out2(data);
        data = data << 1;
    }
    bit_in2(&ack);

    return ack;
}
unsigned char byte_in2(unsigned char ack)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retval;

    retval = 0;
    for (i = 0; i < 8; i++)
    {
        retval = retval << 1;
        bit_in2(&retval);
    }
    bit_out2(ack);

    return retval;
}
////////////////////////////////////////////////////////////////////////////////DS1307
void write_DS1307_data(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data)
{

    bstart();
    byte_out(0xd0);
    byte_out(address);
    byte_out(data);
    bstop();
}
unsigned int read_DS1307_data(unsigned char address)
{

    unsigned int data;
    bstart();
    byte_out(0xd0);
    byte_out(address);
    bstop();
    bstart();
    byte_out(0xd1);
    data=byte_in(ACKBIT);
    bstop();
    return data;
}
///////////////////////////////////////////////////////////////////////////////EEPROM24C02
void write_24c02_data(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data)
{
    bstart();
    byte_out(0xa0);// a1,a2,a3都接地,写地址为a0
    byte_out(address);
    byte_out(data);
    bstop();
    __delay_ms(3);
}
unsigned int read_24c02_data(unsigned char address)
{
    unsigned int data;
    bstart();
    byte_out(0xa0);// a1,a2,a3都接地,写地址为a0
    byte_out(address);
    bstart();
    byte_out(0xa1);
    data=byte_in(NAKBIT);
    bstop();
    __delay_ms(3);
    return data;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um)
{
        while(num--);
}
我现在是把各个功能挨个测试,这是i2c部分的;上面液晶显示屏的可以了。

网友:
未写义,看看__delay_us(ms) 函数的原形在那里

网友:
找一下__delay_us(ms) 的函数体,要是有,可以extern一下,要是没有,就自己写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clude

#define _XTAL_FREQ  8000000

#pragma config JTAGEN = 0
#pragma config LCS1 = 1
#pr ...

这段DELAY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um)
{
        while(num--);
}
需要在使用前定义
或者,在头文件上声明后再使用
就不会出现未定义警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