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关键字__near

楼主:
#define PORT_ISO_PCR1_0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0xFF612040)是编译通过的
#define PORT_ISO_PCR1_0 (*(volatile  __near unsigned short  *)0xFF612040)有错误,但是也有的头文件就是真么定义的,难道是我哪个设置选项没选?另外为什么要加  __ 到前面

网友A:
__??都是编译器选项,每个编译器不同都不太一样,恐怕你只能自己研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__??都是编译器选项,每个编译器不同都不太一样,恐怕你只能自己研究了

thank 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