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将brd文件转化为AD的pcbdoc文件

楼主:
求助各位大佬,,有没有转化方法,或者帮忙转了。多谢啊~~

STM32.brd

网友A:
你要的ad格式pcb,但是动态铺铜会丢

STM32.PcbDoc

网友B:
直接使用AD的导入向导导入即可。(如果在导入向导找不到brd,那就安装一下插件)

网友:
这样就不能去打样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要的ad格式pcb,但是动态铺铜会丢

这样就不能工厂制作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使用AD的导入向导导入即可。(如果在导入向导找不到brd,那就安装一下插件)

需要安装什么插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需要安装什么插件啊?

插件

导入向导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就不能工厂制作了吗?

重新在AD上铺一下铜才行

网友:
建议直接发gerber,这样不会因为板厂的ad版本出各位问题

网友D:
你的AD是正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AD是正版的?

不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