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CB中Pad单面盖油会把孔堵死吗?

楼主:
如图我设计的PCB板用到了一些pad,我希望达到的目的是pad底部的焊盘盖油(防止和要匹配的金属零件接触短路),但是需要孔不被油堵死,孔用来穿线,我这pad设置中这样勾选可以吗?
重点是Pad底部盖油会导致孔被堵死吗?希望有经验的人帮忙解答下,孔的直径是0.35mm,十分感谢!

网友A:
0.35的孔太小了,单面盖油会有部分堵的。板厂不能百分百不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0.35的孔太小了,单面盖油会有部分堵的。板厂不能百分百不堵。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那如果我把孔改成0.5mm效果会好一点吗?如果孔堵了,一般用针可以捅开吗?

网友:
防止和要匹配的金属零件接触短路的方法应该增加绝缘垫
仅靠pcb板的焊盘盖油,成本是低了,感觉不可靠,况且是和金属零件接触
建议楼主做做实验,验证一下

网友:
0.35的过孔,线路板厂做会盖油的,用针是捅不开的,建议把孔做大一些,或者设计开窗的

网友:
用pad代替via试试呗,pad一般是不会刷绿油的,pad的外径比孔径稍微大些,孔径也稍微大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那如果我把孔改成0.5mm效果会好一点吗?如果孔堵了,一般用针可以捅开吗?

改成0.5就不会了,如果孔堵了,0.5的孔是可以用针捅开的。毕竟孔里面都只是绿油而已。0.35的就不好捅开了。

网友:
楼主的想法不合理,防短路要另考虑工艺。而你的想法,既容易导致通孔的堵塞,绝缘也不可靠,还会给PCB加工方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
楼主要穿线可以再画一个大孔,干么和焊盘过不去

网友:
一般你有要这么做不太好。穿线,你可以做一个普通孔,正面做一个焊盘,在正面焊接就好了。

网友:
其实楼主的问题很简单,就是绝缘,,
必须加垫,大小厚薄自己考虑,隔开就行

网友:
绿油只影响via孔,如果是PAD就不覆盖,如果是via表面就会盖上绿油;如果仅仅只是过孔,盖不盖都没有关系的;

网友:
没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