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的adc初始化置0语句为什么写两遍?

楼主:
void ADC_init(void)
{
ADC12CTL0=0;
ADC12CTL0=0;
ADC12CTL1=0;
ADC12IE    =0;
ADC12IFG= 0;
}
这是一个前辈写的adc初始化程序,我看他写的程序好多地方ADC12CTL0=0;这样的命令都重复写了两遍?这是为什么?是怕程序出错没置位写两遍增强程序健壮性吗?总感觉怪怪的。

网友:
你试试删掉,然后看看运行正不正常不就行了嘛

网友A:
没必要两次,肯定死工程师多写了,直接删除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两次,肯定死工程师多写了,直接删除就好了

好吧 我看着感觉好奇怪,有好多处都这样实在想不明白只能来论坛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