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控制舵机使用外部中断0、定时器0、定时器1

楼主:
用51单片机红外遥控舵机,用到外部中断0、定时器0、定时器1;定时器0用来红外解码,定时器1用来产生舵机的PWM,两个部分都会了,但是最后一步的使用红外遥控舵机在同一个程序里没反应,我想是定时器之间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有懂得吗?代码如下: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      //段选数组定义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char code aable[]={       //位选数组定义
     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uchar irtimer;
uchar irdata[33];      //接收红外发送的数据
uchar bitnum;
uchar ircode[4];
uchar disp[8];
uchar duoji_timer;
uchar state = 0;
sbit PWM1 = P2^0;
sbit K1=P2^7;
sbit K2=P2^6;
sbit K3=P2^5;

bit IRstart_Flag;    //红外发送标志位
bit IR_rec_ok_Flag;    //接收红外发送的数据完毕标志位
bit IR_code_ok_Flag;    //数据解码完成标志位
void delay(uint t)
{
uchar i,j;
for(i=t;i>0;i--)
  for(j=110;j>0;j--);
}
void INT0_Init()     //外部中断0初始化
{
IT0 = 1;     //下降沿触发外部中断0
EX0 = 1;     //打开外部中断0
EA = 1;      //打开总中断
}
void Timer0_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
TMOD |= 0x02;
TH0 = 0x00;
TL0 = 0x00;
ET0 = 1;
EA = 1;
TR0 = 1;
}
void Timer1_Init()
{
TMOD = 0x10;
TH1 = 0xff;
TL1 = 0x1a;   //0.25ms
ET1 = 0;
TR1 = 1;
}
void irdata_pros() //红外数据判断处理函数,逻辑“0” OR 逻辑“1”
{
uchar i,j,n;
uchar value;
n = 1;
for(j=0;j<4;j++)
{
  for(i=0;i<8;i++)
  {
   value = value >>1;
   if(irdata[n] > 6)   //判断是逻辑“0” OR 逻辑“1”,根据两者间的中间值6来判断
   {
    value |= 0x80;
   }
   n++;
  }
  ircode[j] = value;
}
IR_code_ok_Flag = 1;
}
void ir_work()
{
disp[0] = ircode[0]/16;     //用户码
disp[1] = ircode[0]%16;

disp[2] = ircode[1]/16;     //用户反码
disp[3] = ircode[1]%16;

disp[4] = ircode[2]/16;     //数据码
disp[5] = ircode[2]%16;

disp[6] = ircode[3]/16;     //数据反码
disp[7] = ircode[3]%16;
}
void display()
{
uchar i;
for(i=0;i<8;i++)
{
  P1=table[disp];  //段选
  P0=aable;        //位选
  delay(10);
}

}
void turn()
{
  if(K1==0)
  {
   delay(20);
   state = -1;
  }
  if(K2==0)
  {
   delay(20);
   state = 0;
  }
  if(K3==0)
  {
   delay(20);
   state = 1;
  }

  switch(state)
  {
   case -1 :
   {
    if(duoji_timer <= 1)
    {
     PWM1 = 1;
    }
    else
    {
     PWM1 = 0;
    }
    break;
   }
   case 0 :
   {
    if(duoji_timer <= 5)
    {
     PWM1 = 1;
    }
    else
    {
     PWM1 = 0;
    }
    break;
   }
   case 1 :
   {
    if(duoji_timer <= 9)
    {
     PWM1 = 1;
    }
    else
    {
     PWM1 = 0;
    }
    break;
   }
  }
}
void main()
{
if(K1)
{
  INT0_Init();
  Timer0_Init();
  while(1)
  {

   if(IR_rec_ok_Flag == 1)
   {
    irdata_pros();
    IR_rec_ok_Flag = 0;
   }
   if(IR_code_ok_Flag == 1)
   {
    ir_work();
    IR_code_ok_Flag = 0;
   }
   display();
   break;
  }
}
else
{
  Timer1_Init();
  while(1)
  {
   turn();
   break;
  }
}
}

void INT0_ISP()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服务函数
{
if(IRstart_Flag)     //红外遥控开始发送
{
  if(irtimer > 30)     //  9ms/277.8us = 32   开头的引导码
  {
   bitnum = 0;
  }
  irdata[bitnum] = irtimer;//接收红外发送的数据
  irtimer = 0;
  bitnum++;
  if(bitnum==33)       //接收红外发送的数据完毕
  {
   bitnum = 0;
   IR_rec_ok_Flag = 1;
   IRstart_Flag = 0;
  }

}
else
{
  IRstart_Flag = 1;
  irtimer = 0;
}
}
void Timer0_ISP()interrupt 1
{
irtimer++;           //每隔(256*12/11.0592)加一   277.8us
}
void Timer1_ISP() interrupt 3  //定时器1服务函数
{
TH1 = 0xff;
TL1 = 0x1A; //0.25ms
duoji_timer++;
if(duoji_timer == 80)  //20ms
{
  duoji_timer = 0;
}

}

网友A:
懂得人很多,但是冲你这个代码排版也不会有人仔细看的,建议用发代码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懂得人很多,但是冲你这个代码排版也不会有人仔细看的,建议用发代码的功能。



网友: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                                  //段选数组定义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char code aable[]={                                   //位选数组定义
            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uchar irtimer;
uchar irdata[33];      //接收红外发送的数据
uchar bitnum;
uchar ircode[4];
uchar disp[8];

uchar duoji_timer;
uchar state = 0;
sbit PWM1 = P2^0;

sbit K1=P2^7;
sbit K2=P2^6;
sbit K3=P2^5;

bit IRstart_Flag;    //红外发送标志位
bit IR_rec_ok_Flag;    //接收红外发送的数据完毕标志位
bit IR_code_ok_Flag;    //数据解码完成标志位
bit turn_flag;

void delay(uint t)
{
        uchar i,j;
        for(i=t;i>0;i--)
                for(j=110;j>0;j--);
}

void INT0_Init()     //外部中断0初始化
{
        IT0 = 1;         //下降沿触发外部中断0
        EX0 = 1;         //打开外部中断0
        EA = 1;          //打开总中断
}

void Timer0_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
        TMOD |= 0x02;
        TH0 = 0x00;
        TL0 = 0x00;
        ET0 = 1;
        TR0 = 1;
}

void Timer1_Init() //定时器1初始化
{
        TMOD = 0x10;
        TH1 = 0xff;
        TL1 = 0x1a;   //0.25ms
        EA = 1;
        ET1 = 1;
        TR1 = 1;
}

void irdata_pros() //红外数据判断处理函数,逻辑“0” OR 逻辑“1”
{
        uchar i,j,n;
        uchar value;
        n = 1;
        for(j=0;j<4;j++)
        {
                for(i=0;i<8;i++)
                {
                        value = value >>1;
                        if(irdata[n] > 6)   //判断是逻辑“0” OR 逻辑“1”,根据两者间的中间值6来判断
                        {
                                value |= 0x80;
                        }
                        n++;
                }
                ircode[j] = value;
        }
        IR_code_ok_Flag = 1;
}

void main()
{

                while(1)
                {
                        INT0_Init();
                        Timer0_Init();
                        if(IR_rec_ok_Flag == 1)
                        {
                                irdata_pros();
                                IR_rec_ok_Flag = 0;
                        }
                        if(IR_code_ok_Flag == 1)
                        {
                                EA = 0;
                                IR_code_ok_Flag = 0;
                        }

                        Timer1_Init();
                        if (K3==0)
                        {
                                delay(2);
                                state = -1;
                    }
                        if (K2==0 )
                                {
                                        delay(2);
                                        state = 0 ;

                                }
                        if (K1==0 )
                                {
                                        delay(2);
                                        state = 1 ;
                                }
                }
}

void INT0_ISP()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服务函数
{
        if(IRstart_Flag)            //红外遥控开始发送
        {
                if(irtimer > 30)        //  9ms/277.8us = 32   开头的引导码
                {
                        bitnum = 0;
                }
                irdata[bitnum] = irtimer;//接收红外发送的数据
                irtimer = 0;
                bitnum++;
                if(bitnum==33)            //接收红外发送的数据完毕
                {
                        EA = 0;
                        bitnum = 0;
                        IR_rec_ok_Flag = 1;
                }

        }
        else
        {
                IRstart_Flag = 1;
                irtimer = 0;
        }
}

void Timer0_ISP()interrupt 1      //定时器0服务函数
{
        irtimer++;                   //每隔(256*12/11.0592)加一   277.8us
}

void Timer1_ISP() interrupt 3  //定时器1服务函数
{
                TR1 = 0;
                TH1 = 0xff;
                TL1 = 0x1A; //0.25ms
                TR1 =1;
                duoji_timer++;
                switch(state)
                {
                        case -1 :
                        {
                                if(duoji_timer <= 1)
                                {
                                        PWM1 = 1;
                                }
                                else
                                {
                                        PWM1 = 0;
                                }
                                break;
                        }
                        case 0 :
                        {
                                if(duoji_timer <= 5)
                                {
                                        PWM1 = 1;
                                }
                                else
                                {
                                        PWM1 = 0;
                                }
                                break;
                        }
                        case 1 :
                        {
                                if(duoji_timer <= 9)
                                {
                                        PWM1 = 1;
                                }
                                else
                                {
                                        PWM1 = 0;
                                }
                                break;
                        }
                }
                if(duoji_timer == 80)  //20ms
                {
                        duoji_timer = 0;
                }
}

网友:
改进版本,帮忙看下哪里有问题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irtimer;
uchar irdata[33];      //接收红外发送的数据
uchar bitnum;
uchar ircode[4];

uchar duoji_timer;
uchar state = 0;
sbit PWM1 = P2^0;

sbit K1=P2^7;
sbit K2=P2^6;
sbit K3=P2^5;

bit IRstart_Flag;    //红外发送标志位
bit IR_rec_ok_Flag;    //接收红外发送的数据完毕标志位
bit IR_code_ok_Flag;    //数据解码完成标志位

void delay(uint t)
{
        uchar i,j;
        for(i=t;i>0;i--)
                for(j=110;j>0;j--);
}

void INT0_Init()     //外部中断0初始化
{
        IT0 = 1;         //下降沿触发外部中断0
        EX0 = 1;         //打开外部中断0
        EA = 1;          //打开总中断
}

void Timer0_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
        TMOD |= 0x02;
        TH0 = 0x00;
        TL0 = 0x00;
        ET0 = 1;
        TR0 = 1;
}

void Timer1_Init() //定时器1初始化
{
        TMOD = 0x10;
        TH1 = 0xff;
        TL1 = 0x1a;   //0.25ms
        EA = 1;
        ET1 = 1;
        TR1 = 1;
}

void irdata_pros() //红外数据判断处理函数,逻辑“0” OR 逻辑“1”
{
        uchar i,j,n;
        uchar value;
        n = 1;
        for(j=0;j<4;j++)
        {
                for(i=0;i<8;i++)
                {
                        value = value >>1;
                        if(irdata[n] > 6)   //判断是逻辑“0” OR 逻辑“1”,根据两者间的中间值6来判断
                        {
                                value |= 0x80;
                        }
                        n++;
                }
                ircode[j] = value;
        }
        IR_code_ok_Flag = 1;
}

void main()
{

                while(1)
                {
                        INT0_Init();             //红外部分
                        Timer0_Init();
                        if(IR_rec_ok_Flag == 1)
                        {
                                irdata_pros();
                                IR_rec_ok_Flag = 0;
                        }
                        if(IR_code_ok_Flag == 1)
                        {
                                EA = 0;
                                IR_code_ok_Flag = 0;
                        }

                        Timer1_Init();          //舵机部分
                        if (ircode[3] == 0xbc)
                        {
                                delay(2);
                                state = -1;
                    }
                        if (ircode[3] == 0xbb )
                                {
                                        delay(2);
                                        state = 0 ;

                                }
                        if (ircode[3] == 0xbf )
                                {
                                        delay(2);
                                        state = 1 ;
                                }
                }
}

void INT0_ISP()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服务函数
{
        if(IRstart_Flag)            //红外遥控开始发送
        {
                if(irtimer > 30)        //  9ms/277.8us = 32   开头的引导码
                {
                        bitnum = 0;
                }
                irdata[bitnum] = irtimer;//接收红外发送的数据
                irtimer = 0;
                bitnum++;
                if(bitnum==33)            //接收红外发送的数据完毕
                {
                        EA = 0;
                        bitnum = 0;
                        IR_rec_ok_Flag = 1;
                }

        }
        else
        {
                IRstart_Flag = 1;
                irtimer = 0;
        }
}

void Timer0_ISP()interrupt 1      //定时器0服务函数
{
        irtimer++;                   //每隔(256*12/11.0592)加一   277.8us
}

void Timer1_ISP() interrupt 3  //定时器1服务函数
{
                TR1 = 0;
                TH1 = 0xff;
                TL1 = 0x1A; //0.25ms
                TR1 =1;
                duoji_timer++;
                switch(state)
                {
                        case -1 :
                        {
                                if(duoji_timer <= 1)
                                {
                                        PWM1 = 1;
                                }
                                else
                                {
                                        PWM1 = 0;
                                }
                                break;
                        }
                        case 0 :
                        {
                                if(duoji_timer <= 5)
                                {
                                        PWM1 = 1;
                                }
                                else
                                {
                                        PWM1 = 0;
                                }
                                break;
                        }
                        case 1 :
                        {
                                if(duoji_timer <= 9)
                                {
                                        PWM1 = 1;
                                }
                                else
                                {
                                        PWM1 = 0;
                                }
                                break;
                        }
                }
                if(duoji_timer == 80)  //20ms
                {
                        duoji_timer = 0;
                }
}

网友B:
看代码是个很头疼的事儿,你这么求恐怕很难,别人也不会拿出几个小时时间给你解决这个问题。
另外不能确定是硬件还是软件的问题,所以看了半天可能白费时间。
建议你调试起来跑一下,把问题范围缩小,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代码是个很头疼的事儿,你这么求恐怕很难,别人也不会拿出几个小时时间给你解决这个问题。
另外不能确定 ...

现在就是两个单独放在不同程序里的话都可以,但是放在同一个程序就不可以

网友:
定时器0用来红外解码,定时器1用来产生舵机的PWM,是不是亮功能都分别实现了。但是组合起来,就不正常。具体什么情况呢。是红外解码异常,还是pwm异常。如何异常,是收不到数据,还是数据错误,和正确数据之间有什么关系。pwm是不能产生,还是波形不对。根据具体结果往下分析。初始化,以及后面两部分的运行语句,会不会相互之间有影响。比如说,初始化,每一个配置都看分析,这个配置会不会对一个功能有影响。初始化分析完,再看运行时的情况。

网友:
#include
#include
sbit IR = P3^2;
sbit BEEP = P3^6;
sbit PWM_OUT = P0^0;

bit inf_flag = 1;  //ºìÍâ½ÓÊյĿªÆô¹Ø±Õ¿ØÖÆ룬ÔÚºìÍâ½âÂë¹ý³ÌÖÐÒª¹Ø±ÕºìÍâ½ÓÊÕ
bit ecode_ok;      //½âÂë³É¹¦±ê־λ

unsigned char ircode[4];
unsigned int LowTime,HighTime;  //ºìÍâ½ÓÊÕ¹ý³ÌÖб£´æ¸ß¡¢µÍµçƽµÄ¿í¶È

unsigned char se_PWM =15;  //³õʼ»¯¶æ»úµÄPWM£¨¸ßµçƽʱ¼ä£©

unsigned char key_stime_counter; //¼Ç¼×ܵÄÖжϴÎÊý£¬³¬¹ý200(20ms)´Î¾Í»Ø0

void delay1ms()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10;i++)
                for(j=0;j<33;j++);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i;
        for(i=0;i                 delay1ms();
}
void  beep()
{
        unsigned char i;
        for(i=0;i<100;i++)
        {
                delay1ms();
                BEEP = !BEEP;    //beepÈ¡·´
        }
        BEEP = 1 ;//¹Ø±Õ·äÃùÆ÷
        delay(250); //ÑÓʱ
}

void DeCode()
{
        unsigned char i,j;
        unsigned char temp;  //´¢´æ½âÂë³öµÄÊý¾Ý
        for(i=0;i<4;i++)     //Á¬Ðø¶ÁÈ¡4¸öÓû§ÂëÓëÊý¾ÝÂë
        {
                for(j=0;j<8;j--)  //ÿ¸öÂëÓÐ8λÊý¾Ý
                {
                        temp = temp>>1; //¸÷Êý¾ÝλÓÒÒÆһ룬ÒòΪÏȶÁ³öµÄÊǸßλÊý¾Ý

                        TH0 = 0;
                        TL0 = 0; //¶¨Ê±Æ÷0ÇåÁã
                        TR0 = 1; //´ò¿ª¶¨Ê±Æ÷0
                        while(IR == 0)
                        {
                                ;
                        }  //Èç¹ûÊǵ͵çƽ¾ÍµÈ´ý£¬¸øÒýµ¼ÂëµÍµçƽ¼Æʱ
                        TR0 = 0;//¹Ø±Õ¶¨Ê±Æ÷0
                        LowTime = TH0*256 + TL0; //±£´æµÍµçƽʱ¼ä

                        TH0 = 0;
                        TL0 = 0;       //¶¨Ê±Æ÷0ÇåÁã
                        TR0 = 1;       //´ò¿ª¶¨Ê±Æ÷0
                        while(IR == 1)
                        {
                                ;
                        }  //Èç¹ûÊǸߵçƽ¾ÍµÈ´ý
                        TR0 = 0;
                        HighTime = TH0*256 + TL0; //±£´æ¸ßµçƽʱ¼ä

                        if((LowTime < 370)||(LowTime >640))
                        {
                                ecode_ok = 0;     //Èç¹ûµÍµçƽ³¤¶È²»ÔÚºÏÀí·¶Î§£¬ÔòÈÏΪ³ö´í£¬Í£Ö¹½âÂë
                        }
                        if((HighTime > 420) && (HighTime < 620))
                        //Èç¹û¸ßµçƽʱ¼äÔÚ560us×óÓÒ£¬560us / 1.085us = 516 ´Î
                        {
                                temp = temp&0x7f;  //(520 - 100 =420 , 520 + 100 = 620),Ϊ0
                        }
                        if((HighTime >1300) && (HighTime < 1800))
                        //Èç¹û¸ßµçƽʱ¼äÔÚ1680us×óÓÒ£¬¼ÆÊý 1680 / 1.085 = 1548´Î
                        {
                                temp |= 0x80;   //(1550-250 = 1300 £¬ 1500+250 = 1800)£¬Îª1
                        }
                        ircode[i] = temp;
                }
                if(ircode[2] = ~ircode[3])  //ÑéÖ¤Êý¾ÝÊÇ·ñÏàµÈ
                {
                        //Èç¹û½âÂëÕýÈ·¾Í½øÈë¶Ô¶æ»úµÄ²Ù×÷
                        if(ircode[2] == 0x44) //×óת
                        {
                                se_PWM -= 5;
                                if(se_PWM <= 10)
                                        se_PWM = 10;
                        }
                        else if(ircode[2] == 0x43)//ÓÒת
                        {
                                se_PWM+=5;
                                if(se_PWM >=15)
                                        se_PWM = 15;
                        }
                        ecode_ok = 1; //½âÂëÕýÈ·£¬·µ»Ø1
                }
        }
}

void inf()//ºìÍâ½ÓÊÕ
{
        if(inf_flag & IR == 0)
        {
                inf_flag = 0; //¹Ø±ÕºìÍâ¼ì²â

                TH0 = 0;
                TL0 = 0;       //¶¨Ê±Æ÷0ÇåÁã
                TR0 = 1;       //´ò¿ª¶¨Ê±Æ÷0
                while(IR == 0)
                {
                        ;
                }  //Èç¹ûÊǵ͵çƽ¾ÍµÈ´ý£¬¸øÒýµ¼ÂëµÍµçƽ¼Æʱ
                TR0 = 0;//¹Ø±Õ¶¨Ê±Æ÷0
                LowTime = TH0*256 + TL0; //±£´æµÍµçƽʱ¼ä

                TH0 = 0;
                TL0 = 0;       //¶¨Ê±Æ÷0ÇåÁã
                TR0 = 1;       //´ò¿ª¶¨Ê±Æ÷0
                while(IR == 1)
                {
                        ;
                }  //Èç¹ûÊǸߵçƽ¾ÍµÈ´ý
                TR0 = 0;
                HighTime = TH0*256 + TL0; //±£´æ¸ßµçƽʱ¼ä

                if((LowTime > 7800) && (LowTime < 8800) && (HighTime > 3600) && (HighTime > 4700))
                //Èç¹ûÊÇÒýµ¼Â룬¾Í¿ªÊ¼½âÂ룬·ñÔò·ÅÆú£¬Òýµ¼ÂëµÄµÍµçƽ¼Æʱ
                //µÍµçƽ´ÎÊý = 9000us /(12/11.0592) = 8294 ,ÅжÏÇø¼ä£º8300-500 = 7800£¬ 8300+500 = 8800
                {
                        DeCode();
                        if(ecode_ok == 1)   //Ö´ÐÐÒ£¿Ø½âÂ빦ÄÜ
                        {
                                beep();//·äÃùÆ÷ÏìÒ»Éù£¬Ìáʾ½âÂë³É¹¦
                        }
                }
                inf_flag = 1; //¿ªÆôºìÍâ¼ì²â

        }
}

void main()
{
        EA = 1; //´ò¿ª×ÜÖжÏ
        EX0 = 1; //´ò¿ªÍⲿÖжÏ0
        //ET0 = 1; //¶¨Ê±Æ÷0ÖжÏÔÊÐí
        IT0 = 1; //ÍⲿÖжÏ0ϽµÑØ´¥·¢

        TMOD = 0x11;//ʹÓö¨Ê±Æ÷0·½Ê½1
        TR0 = 0;  //¶¨Ê±Æ÷0¹Ø±Õ

        PWM_OUT = 0;  //³õʼ»¯¶æ»ú

        ET1 = 1; //¶¨Ê±Æ÷1ÖжÏÔÊÐí
        TH1 = 0xFF;
        TL1 = 0xA4;
        TR1 = 1; //Æô¶¯¶¨Ê±Æ÷1

        while(1)  //µÈ´ýºìÍâÐźŲúÉúµÄÖжÏ
        {
                inf();
        }
}
//¶¨Ê±Æ÷1ÖжϷþÎñº¯Êý
//Ö÷Òª¸ºÔð²úÉú¶æ»úËùÐèµÄPWM²¨
void timer1()interrupt 3 using 0
{
        TH1 = 0xFF;
        TL1 = 0xA4;  //¶¨Ê±Æ÷1ÖØÐÂ×°ÈëÊýÖµ0.1ms

        if(++key_stime_counter >= 200) //20msʱ¼äµ½
        {
                key_stime_counter = 0;
        }
        if(key_stime_counter <=se_PWM)//Éú³ÉPWM²¨£¬¿ØÖƶæ»úתÏò
        {
                PWM_OUT = 1;
        }
        else
        {
                PWM_OUT = 0;
        }
}

网友:
引用 网友C:
#include
#include
sbit IR = P3^2;
sbit BEEP = P3^6;
sbit PWM_OUT = P0^0;

bit inf_flag = 1;  ...

看1楼,我编辑了一下。以后嵌入代码的时候,点击下面所示的按钮,贴进去提交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1楼,我编辑了一下。以后嵌入代码的时候,点击下面所示的按钮,贴进去提交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