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

楼主:
Windows10 keil5安装后打开不了,卡死了,求大神指点,一直在这个界面

网友A:
内存,硬盘多大????我Win10没有问题

网友B:
windows 10没有任何压力,重新安装,这个没法指点了,重启PC

网友C:
换个低版本,如5.16a或者5.17之类的。应该是没有问题,不知道楼主用的哪个版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硬盘多大????我Win10没有问题

装在d盘,还有30G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ndows 10没有任何压力,重新安装,这个没法指点了,重启PC

已经安装好几回了还是这样,打开一个工程之后就是这样了,进也进不去退也退不出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换个低版本,如5.16a或者5.17之类的。应该是没有问题,不知道楼主用的哪个版本的。。。。

大神指教在哪看版本信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低版本,如5.16a或者5.17之类的。应该是没有问题,不知道楼主用的哪个版本的。。。。

5.12版本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大神指教在哪看版本信息啊

图中中的“517”字样,不是5.17版本的么?就这么看啊;

还有在keil的菜单的Help菜单下有个“about version”也可以看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中中的“517”字样,不是5.17版本的么?就这么看啊;

还有在keil的菜单的Help菜单下有个“abo ...

我的5.12版本的,能加个qq吗1292548005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的5.12版本的,能加个qq吗1292548005

不必了吧,这个安装就是傻瓜式的安装。如果安装不成功,应该就是你的系统的问题。。。。。
我还从来没有碰到过不成功的情况,不知道是我用的是win7还是怎么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必了吧,这个安装就是傻瓜式的安装。如果安装不成功,应该就是你的系统的问题。。。。。
我还从来没有 ...

好吧,谢谢大神的指点,之前那个问题解决了,每次都得删除一个ADMINISTRATOR 文件,大神我还有一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好吧,谢谢大神的指点,之前那个问题解决了,每次都得删除一个ADMINISTRATOR 文件,大神我还有一个问题

这个应该是安装的DFP的包,有问题吧。。。。

DFP的包有两种安装方式:
1、从keil官网下载后,导入;
2、在MDK上安装,我用的5.17好像不能这样做。

一般都是在keil官网下载DFP的包后,导入的。

http://www.keil.com/dd2/

另外,建议你多百度,,,,,我发现你自己都懒得动手搜,keil的安装,破解。。。这些百度都能搜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安装的DFP的包,有问题吧。。。。

DFP的包有两种安装方式:
1、从keil官网下载后,导入;
...

另外,有关DFP的包的问题,可以看下我这篇帖子的说明。在帖子后面有说明的。。。。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72892-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安装的DFP的包,有问题吧。。。。

DFP的包有两种安装方式:
1、从keil官网下载后,导入;
...

谢谢大神,百度上没有这些才来论坛求助的

网友:
win7下安装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为什么不在win7下试下,这应该是安装不兼容的问题,里面某些驱动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