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设计一款稳压电路,求赐教,谢谢

楼主:
宽电压输入,8-15V,要求12V稳压输出,芯片应该用什么型号的呢?求推荐。

网友:
“要求12V稳压输出”
要求多大电流?输出极性是否允许反转?输入输出是否要求隔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求12V稳压输出”
要求多大电流?输出极性是否允许反转?输入输出是否要求隔离?

输出电流小于1A,输出极性不需要反转,不需要隔离

网友C:
去TI、LT的官网选型吧,还有辅助设计工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去TI、LT的官网选型吧,还有辅助设计工具的。

我选了。出现了输出必须小于输入的对话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选了。出现了输出必须小于输入的对话框

你先看看类型定义,别只选降压型的。你要求的是升降压型,这类芯片很少,如果在线辅助设计工具不支持,只好按类型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出电流小于1A,输出极性不需要反转,不需要隔离

“输出电流小于1A,输出极性不需要反转,不需要隔离”
看看LM3488能否满足你的要求?
此芯片仅仅是驱动,需要外附功率MOS管。使用它的SEPIC工作方式。

网友D:
看看MAX1771,应该可以

网友:
输入9~15V可以不?如果可以,选金升阳的电源模块就行;如果不可以,可以选择的芯片有LM2576S-ADJ,AOZ1037PI,这两款芯片输出电压都是可调的,输入电压范围也满足,输出电流也满足

网友:
8~11V想得到12V要升压吧?12V~15V这种一般DC-DC的芯片都可以的。去ti官网选型吧,

网友:
要有电流值
TI 的选型工具webench专门用来筛选和选择电路方案的
美信有参数化选择类似工具
Intersil的官网用这个Product Search,输入参数也可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MAX1771,应该可以

您好,这个升降压的原理是什么呢,能这么灵活固定在12V?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看看MAX1771,应该可以

你好,这个图示的L1,L2是一个电感的两部分吗?怎么画封装呢?

网友:
电流输出没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这个图示的L1,L2是一个电感的两部分吗?怎么画封装呢?

CTX20-4,淘宝搜一下图片,然后下载这个电感的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