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w bluetooth/wifi smart led control power

楼主:
各位大侠;求一个简易在20w(85~265v输入)左右,wifi或蓝牙智能控制的led灯简易电源方案

网友A:
交流,85~265v输入,属于宽电压输入,,,
问题是,要给出输出电压大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交流,85~265v输入,属于宽电压输入,,,
问题是,要给出输出电压大小吧

这样才是出题目考验大神 了了,输出电压不告诉你,能不能,就看你的水平了,我就感觉我没那个水平了

网友:
供应LED驱动IC,LED线性恒流IC,台湾数能NU系列,台湾芯瑞SMD系列,诚信联科技 何R 854236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