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266前端加运放与不加区别怎么这么大!

楼主:
ad7266前端采用电压跟随运放
ad7266设计图

采集下面这个信号

用电压跟随器采集的电压值一直跳动,平均值1.01V软件可以检测出0.65V~1.364V。
而把运放去掉,电压就想对来说很稳定了,平均值1.01V的话,波动打开就正反30mV.
求大神分析一下

网友A:
先给你画的电路图一个差评

你的放大器输入为什么要加2个4.7K电阻分压?
你测量的又是什么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给你画的电路图一个差评

你的放大器输入为什么要加2个4.7K电阻分压?
你测量的又是什么信号?

...

4.7K是为了匹配其他设备,不然其他设备工作不正常。测试的信号应该是NTC的温度传感器。应用与功放设备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4.7K是为了匹配其他设备,不然其他设备工作不正常。测试的信号应该是NTC的温度传感器。应用与功放设备中 ...

你还不清楚输出的信号是怎么产生的是吗?
如果不加4.7K其它设备会出问题?

你把前端的电路也抄一下发出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还不清楚输出的信号是怎么产生的是吗?
如果不加4.7K其它设备会出问题?

你把前端的电路也抄一下发 ...

是的,会出问题,前端电路是别人的了,我抄不到。
总的来说带运放与不带运放进入AD7266的信号都入示波器显示的那样,软件检测却差别很大。
就这个电路我直接采用直流稳压电源输入电压进去,检测的结果与万用表测试非常接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会出问题,前端电路是别人的了,我抄不到。
总的来说带运放与不带运放进入AD7266的信号都入示波器 ...

你直接使用ADC采集的时候也加电阻分压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使用ADC采集的时候也加电阻分压了吗?

是的,要加,2.5的基准源,输入范围是0-5V所以必须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会出问题,前端电路是别人的了,我抄不到。
总的来说带运放与不带运放进入AD7266的信号都入示波器 ...

你描述的问题让人看起来很迷糊,建议你把问题整理一下描述清楚
“总的来说带运放与不带运放进入AD7266的信号都入示波器显示的那样,软件检测却差别很大。”
上边这句话能整理成不管你加不加运放,输入到ADC的信号都是你发的那张图片显示的波形吗?,软件检测差别很大,是指你通过MCU读取ADC的数据和示波器显示的不一样吗?
“就这个电路我直接采用直流稳压电源输入电压进去,检测的结果与万用表测试非常接近。”
是当你用一个直流电源的输出输入到AINxP和AINxN时,用万用表测量的数值和MCU通过ADC采集到的数据非常接近是吗?

网友:
还有你的R525,R526,R527,R528阻值是多少,是干啥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描述的问题让人看起来很迷糊,建议你把问题整理一下描述清楚
“总的来说带运放与不带运放进入AD7266的 ...

是的,就是你理解的这样。我用的是单端的,不是差分的,所以只需要输入到一个通道就行。

R525,R526,R527,R528没有焊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就是你理解的这样。我用的是单端的,不是差分的,所以只需要输入到一个通道就行。

R525,R526,R5 ...

把ADC读到的数据算均方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