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寸屏显示异常问题

楼主:
如图,这个是一个7寸屏的显示效果。在线色和绿色中间,出现了一条黑线,但我的驱动只给了红绿两色。
看了驱动数据,也只有红绿两色数据,都找不到黑色的数据,不知道怎么出来的。
把这个红色换成蓝色的话,就看不到中间的黑线了

是屏的颜色对比显示问题?

网友:
去仔细看看程序吧,很有可能是程序问题,比如哪里的循环少一次造成的

网友:
检测办法如下:
1、你设置一行红一行绿的竖线图形,拿放大镜之类的镜头去观察,如果黑线普遍存在,则是屏幕上像素点的结构为RBG,即红绿之间的缝隙为蓝色像素宽度加上像素点本身间隙;如果只是部分,则是你的CODE有问题,可以通过截图或者读内存的方式,将图片导出到电脑上看,进一步确认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检测办法如下:
1、你设置一行红一行绿的竖线图形,拿放大镜之类的镜头去观察,如果黑线普遍存在,则是屏 ...

那估计就是屏本身的问题了,代码的颜色数据没有问题,我都一个个查看过了,都是红绿数据,没黑色数据。
这样说来的话,那是要考虑相邻的颜色的配对使用问题?
我发现好多不同对的相邻颜色都会多出一条另外的颜色线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估计就是屏本身的问题了,代码的颜色数据没有问题,我都一个个查看过了,都是红绿数据,没黑色数据。
...

屏幕问题的话,补色吧,就是边沿补个白色或者中间过渡的颜色,取平均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幕问题的话,补色吧,就是边沿补个白色或者中间过渡的颜色,取平均值

这倒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