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4357 跑7寸屏 会屏闪

楼主:
最近在搞LPC4357这个片子,用来做个7寸屏的界面驱动。
LCD是800*480的,用的是16bit的RGB=565,然后SDRAM用的是MT48LC2M32B,8MB-32bit的,最大时钟好像是166MHz.,设置的EMC时钟是102M
然后MCU主频是在204M,LCD的像素时钟频率用的是34MHz。
然后,在emwin上软件测试了下,简单的做个页面的反复重重绘,代码如下:

h_menu = page_system_menu();
  while(1)
  {
      GUI_Delay(1000);

      WM_InvalidateWindow(h_menu);
  }
然后就发现,有屏闪,从左上角开始,越往右下角越严重。该页面放了几排按钮,在重绘时,右下角都能看按钮先消失,然后再重绘的过程。

这会是SDRAM频率不够?还是MCU写入不够快呀?

网友A:
LPC4357驱动10.2寸TFT,1024*600分辨率屏,豪无压力!
32bit SDRA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PC4357驱动10.2寸TFT,1024*600分辨率屏,豪无压力!
32bit SDRAM!

10.2寸的都不会闪?16bit还是24bit的呀?RGB接口?
我换了个低版本的emwin lib好像闪就好点了,不那么明显

会是驱动没配置好?

网友:
16bit的
没用emwin
直接操作显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2寸的都不会闪?16bit还是24bit的呀?RGB接口?
我换了个低版本的emwin lib好像闪就好点了,不那么明 ...

看视频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bit的
没用emwin
直接操作显存的。

这样啊,那你这个不会有什么问题啊
你可以试试全屏刷新看看,肯定是能见到闪的,单纯的刷颜色,会像翻书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