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的12位adc如何深入学习?

楼主:
目前用430的片内12位adc测分压后的电池电压,采用一次采样四个数取平均的做法计算,不知道接下来该如何继续深入探索这个12位adc,不知各位大佬能否给点提示,或者出个题目,用这个12位adc测电压达到哪些要求,比如最后数字只能跳2位这样。

网友A:
就一普通的adc,配置好寄存器就可以了,不明白你要学习什么????

网友B:
timer触发ADC采集触发DMA搬数。其实ADC因为采样时间问题,建议一次采集8个值,去掉两个最大,去掉两个最小,剩下中间4个求平均,稳如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就一普通的adc,配置好寄存器就可以了,:ti ...

和我说学好一个adc芯片要至少一个月,我实在想不出来这里面有哪些技巧,如果只是实现功能的话感觉没多久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timer触发ADC采集触发DMA搬数。其实ADC因为采样时间问题,建议一次采集8个值,去掉两个最大,去掉两个最小 ...

为什么采集8个值啊 我现在是4个求平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和我说学好一个adc芯片要至少一个月,我实在想不出来这里面有哪些技巧,如果只是实现功能的话感 ...

哪有那么复杂要是那么复杂,还有快速开发存在的必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采集8个值啊 我现在是4个求平均。

他的意思是说,采集8个值,然后排序,去掉两个最大,去掉两个最小,然后剩下4个求平均值,这样采取出来的数据就很准确的了,我也是采用这种方法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