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能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吗?看不懂啊。

楼主:
IN 是输入的压电加速度传感器的电荷信号。    OUT输出的是音频信号。

网友:
来自 3楼

先说下,这个电路是日本人设计的。 而且正常工作了很多年了。 有10多年的历史了。现在我是抄出来,做的板子也能正常工作。只是现在还在想改进,所以想看看有没有人对这块很了解的。

网友:
电路显然有误。
Q1源极没有直流通路,Q1是不可能工作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路显然有误。
Q1源极没有直流通路,Q1是不可能工作的。

我猜测Q1应该是阻抗变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猜测Q1应该是阻抗变换。

“我猜测Q1应该是阻抗变换”
有可能,不过只能是对正确的电路才是。如果电路不工作,变换也就无从谈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猜测Q1应该是阻抗变换”
有可能,不过只能是对正确的电路才是。如果电路不工作,变换也就无从谈起。

电路是正确的。 测试过很长时间了。 我也搞不懂为何这个MOS  G和S连在一起了。所以才来问。 这个电路比较高深。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是正确的。 测试过很长时间了。 我也搞不懂为何这个MOS  G和S连在一起了。所以才来问。 这个电路比较 ...

“电路是正确的”
这不可能。
注意标号IN处信号是同时送到场效应管和电容C3,换言之场效应管对电容C3左端上信号没有影响。

网友C:
软件仿真一下试试,看有无Q1的区别

网友:
我试着把Q1去下后测试,不正常。 而且试过mos的S极接地,都不正常。 必须按照它那样才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软件仿真一下试试,看有无Q1的区别

Q1取下后就变的不正常。 接上去就正常。 而且MOS的S极接地也不正常。 总之,只能按照这个来接才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路是正确的”
这不可能。
注意标号IN处信号是同时送到场效应管和电容C3,换言之场效应管对电容C3左 ...

Q1去掉之后电路就不正常了。 接上去就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Q1去掉之后电路就不正常了。 接上去就正常。

看来你没有听懂我在说什么。
我说:你首帖电原理图有错误,但没有说你的电路板有错误(因为我根本没有看到你的电路板)。电原理图有错误,可能的错误之一就是电原理图与电路板上实际电路不符(很可能是你抄板抄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Q1去掉之后电路就不正常了。 接上去就正常。

“Q1去掉之后电路就不正常了。 接上去就正常。”
这句话,是说你的电路板(实际电路)去掉Q1工作不正常。首帖电原理图,我说去掉Q1对整个电路并无影响。
二者之间有矛盾吗?
这一现像,只能说明首帖电原理图与实际电路板电路不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来你没有听懂我在说什么。
我说:你首帖电原理图有错误,但没有说你的电路板有错误(因为我根本没有看 ...

我的意思是,抄板之后这个原理图就是我现在用的板子。这块板子就是这个原理图画出来的。 而且现在这个板子也运行了很久了,效果和以前那块原板一样,以前那块原板的Q1我也去掉试过了。 我自己也反复核对过原理图。 刚刚去掉Q1和接上Q1就是按照这个原理图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抄板之后这个原理图就是我现在用的板子。这块板子就是这个原理图画出来的。 而且现在这个板 ...

“这块板子就是这个原理图画出来的。”
我表示怀疑。
首帖电原理图是仿真图,不是画电路板的电原理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块板子就是这个原理图画出来的。”
我表示怀疑。
首帖电原理图是仿真图,不是画电路板的电原理图。

       用AD画的电路图,原图。 这个就是我刚用的板子。另外说下,那个JFET那种接法是恒流源驱动,是常见的恒流接法。用来给压电驱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Q1取下后就变的不正常。 接上去就正常。 而且MOS的S极接地也不正常。 总之,只能按照这个来接才正常。

仿真时有无Q1对输出会产生哪些影响?
再看看有无Q1对输入的影响,比如直流和交流两种情况下的影响
再看一下Q1到VCC 12V的电流和波形是什么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仿真时有无Q1对输出会产生哪些影响?
再看看有无Q1对输入的影响,比如直流和交流两种情况下的影响
再看 ...

好。 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AD画的电路图,原图。 这个就是我刚用的板子。另外说下,那个JFET那种接法是恒流源驱动,是常见 ...

“另外说下,那个JFET那种接法是恒流源驱动,是常见的恒流接法。用来给压电驱动的。”
“恒流源驱动”?驱动压电?
JFET从三个电极中的哪个电极输出给压电驱动?从门极(Gate)?没听说过JFET从门极输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AD画的电路图,原图。 这个就是我刚用的板子。另外说下,那个JFET那种接法是恒流源驱动,是常见 ...

JFET从源极输出,这个听说过。JFET从漏极输出,也听说过。JFET从门极输出,没听说过。
你听说过从门极输出的JFET(或者MOS,或者BJT)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