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DO选型的一些疑问

楼主:
请教各位前辈,比如我负载要求3.3V电压,200mA的持续工作电流,LDO的输入电压范围是1.6V~5.5V(如图),电路中Vin是电池,电池工作电压范围为3.4V~4.2V,从图片LDO的规格来看,Imax为300mA,看Vdrop VS Io的曲线图可知,随着Vdrop的下降,Io也是跟着下降的。有如下疑问:
1. 这个曲线图怎么看的,为什么Vdrop纵坐标范围只有220mV,当我电池满电压4.2V的时候,Vdrop=4.2-3.3=900mV,远远超出了250mV,按我的理解,曲线图的Vdrop范围最大值不应该是Vin的最大值(5.5V)减去Vout(3.3V)吗?

2. 当电池电压下降到3.4V的时候,Vdrop为100mV,那对应的电流才150mA,怎么满足我负载输出呢?

maxminum current

maxminum current

Vdrop VS Io

Vdrop VS Io

网友:
1. 这个曲线图怎么看的,为什么Vdrop纵坐标范围只有220mV,

没有必要画出来而已。电流达到300mA后即受表中第四行限制。

网友A:
2. 当电池电压下降到3.4V的时候,Vdrop为100mV,那对应的电流才150mA,怎么满足我负载输出呢?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要给出200mA电流,该芯片电压降落从曲线上看需要140mV,你的电池电压就不能放电到3.4V那么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2. 当电池电压下降到3.4V的时候,Vdrop为100mV,那对应的电流才150mA,怎么满足我负载输出呢?

这是没有 ...

谢谢,其实这里我有个问题没想明白,就是这个曲线图所对应的输出电流,我刚刚假设的是电池电压下降到3.4V的情况,那如果现在电池电压为3.55V或者更高,根据曲线图来看,对应的Io会超过300mA,直到达到输出电流限制,而我的负载其实只需要200mA,会不会烧坏负载?
假如这个电流完全由负载决定,需要200mA就只抽取200mA,那么3.3V+0.14V=3.44V,这样输入不就是一个固定值了吗?这个图到底应该怎么理解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其实这里我有个问题没想明白,就是这个曲线图所对应的输出电流,我刚刚假设的是电池电压下降到3.4V ...

输出电流完全由负载决定,这一点毫无疑问。你的负载为3.3V/200mA=16.5Ω时输出就是200mA。
曲线说的是LDO压降最小值。不满足这个最小值则LDO不能输出这么大电流。LDO压降比最小值更大一些是完全允许的,否则也不能叫做稳压器了。

网友:
LDO不能升压,规格表里的1.6V并非正常工作下的输入极小值,而是表前面注明的Vin=Vout+0.5V或2.5V,显然,用LDO并不适合单节锂电池输出3.3V,想充分利用电池容量应该换用开关电源。

网友:
加我QQ  394233008  我给你培训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出电流完全由负载决定,这一点毫无疑问。你的负载为3.3V/200mA=16.5Ω时输出就是200mA。
曲线说的是LD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