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4本地化菜单勾选无效如何解决?

楼主:
我在笔记本上安装了AD14,但在选择中文菜单时,每次勾选后退出并重启软件,菜单仍是英文的,勾选的方框仍是空白,请问该如何解决?先谢谢大家!

网友:
没听说AD14版本和其他版本设置语言变换的不同

可能是没勾选对,或者此地方软件有问题
在systerm-general-localization,在use localized resources 选项中打勾,确定。

网友:
是这样操作的啊,我在台式电脑上操作都没有问题,但在笔记本上操作就不起作用,勾选时也正常提示,重启软件菜单仍是英文,勾选的并未保留。

网友A:
就是通过这里选取的,但重启软件后又是未勾选的,会不会是笔记本是64位操作系统的缘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通过这里选取的,但重启软件后又是未勾选的,会不会是笔记本是64位操作系统的缘故?

可能是版本的问题

网友:
右击以管理员身份运行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