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排插(自己搭建服务器HTML5)

楼主:
接着上次玩玩微信物联网直连控制LED灯(不需要自己搭建服务器)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95038-1-1.html这次是使用自己的服务器 微信+MQTT服务器+ HTML5
这次给自己DIY一个微信排插,这样就可以躺在床上控制各种电器了。比如我控制我的普通台灯,风扇啥的。

上视频:

微信端配置 不使用微信官方的控制面板,而是用自己服务器写的HTML5,填写自己的HTML5服务器地址

然后手机微信扫描绑定二维码,绑定设备
然后微信的设置里面打开设备就可以控制排插了

HTML5界面代码:
<!DOCTYPE html>
<html>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物联网</title>

  <style>
/*! normalize.css v3.0.2 | MIT License | git.io/normalize */html{font-family:sans-serif;-ms-text-size-adjust:100%;-webkit-text-size-adjust:100%}body{margin:0}article,aside,details,figcaption,figure,footer,header,hgroup,main,menu,nav,section,summary{display:block}audio,canvas,progress,video{display:inline-block;vertical-align:baseline}audio:not([controls]){display:none;height:0}[hidden],template{display:none}a{background-color:transparent}a:active,a:hover{outline:0}abbr[title]{border-bottom:1px dotted}b,strong{font-weight:bold}dfn{font-style:italic}h1{font-size:2em;margin:0.67em 0}mark{background:#ff0;color:#000}small{font-size:80%}sub,sup{font-size:75%;line-height:0;position:relative;vertical-align:baseline}sup{top:-0.5em}sub{bottom:-0.25em}img{border:0}svg:not(:root){overflow:hidden}figure{margin:1em 40px}hr{-moz-box-sizing:content-box;-webkit-box-sizing:content-box;box-sizing:content-box;height:0}pre{overflow:auto}code,kbd,pre,samp{font-family:monospace, monospace;font-size:1em}button,input,optgroup,select,textarea{color:inherit;font:inherit;margin:0}button{overflow:visible}button,select{text-transform:none}button,html input[type="button"],input[type="reset"],input[type="submit"]{-webkit-appearance:button;cursor:pointer}button[disabled],html input[disabled]{cursor:default}button::-moz-focus-inner,input::-moz-focus-inner{border:0;padding:0}input{line-height:normal}input[type="checkbox"],input[type="radio"]{-webkit-box-sizing:border-box;-moz-box-sizing:border-box;box-sizing:border-box;padding:0}input[type="number"]::-webkit-inner-spin-button,input[type="number"]::-webkit-outer-spin-button{height:auto}input[type="search"]{-webkit-appearance:textfield;-moz-box-sizing:content-box;-webkit-box-sizing:content-box;box-sizing:content-box}input[type="search"]::-webkit-search-cancel-button,input[type="search"]::-webkit-search-decoration{-webkit-appearance:none}fieldset{border:1px solid #c0c0c0;margin:0 2px;padding:0.35em 0.625em 0.75em}legend{border:0;padding:0}textarea{overflow:auto}optgroup{font-weight:bold}table{border-collapse:collapse;border-spacing:0}td,th{padding:0}

</style>

    <style>
*, *:before,
*:after {
  box-sizing: border-box;
}

html {
  font-family: 'Roboto Condensed', sans-serif;
  display: flex;
  justify-content: center;
  align-items: center;
  text-align: center;
  height: 100%;
  color: #ECEFF1;
  background-image: radial-gradient(#4f6875, #263238);
}

.toggle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width: 150px;
  height: 60px;
  color: white;
  outline: 0;
  text-decoration: none;
  border-radius: 100px;
  border: 2px solid #546E7A;
  background-color: #263238;
  transition: all 500ms;
}
.toggle:active {
  background-color: #1c2429;
}
.toggle:hover:not(.toggle--moving):after {
  background-color: #455A64;
}
.toggle:after {
  display: block;
  position: absolute;
  top: 4px;
  bottom: 4px;
  left: 4px;
  width: calc(50% - 4px);
  line-height: 45px;
  text-align: center;
  text-transform: uppercase;
  font-size: 20px;
  color: white;
  background-color: #37474F;
  border: 2px solid;
  transition: all 500ms;
}

.toggle--on:after {
  content: 'On';
  border-radius: 50px 5px 5px 50px;
  color: #66BB6A;
}

.toggle--off:after {
  content: 'Off';
  border-radius: 5px 50px 50px 5px;
  transform: translate(100%, 0);
  color: #f44336;
}

.toggle--moving {
  background-color: #1c2429;
}
.toggle--moving:after {
  color: transparent;
  border-color: #435862;
  background-color: #222c31;
  transition: color 0s, transform 500ms, border-radius 500ms,           background-color 500ms;
}

h1 {
  font-size: 64px;
  margin-top: 0;
  margin-bottom: 50px;
}

</style>

<script src="js/prefixfree.min.js"></script>

</head>

<body>
  <h1>排插</h1>
  <a id="bt" class="toggle  toggle--off" value='0'></a>
  <script src="js/bmqtt.js"></script>
  <script src='js/jquery.js'></script>
  <script src="js/index.js"></script>

</body>

</html>

JS代码
自己用的是MQTT来控制的
var client = mqtt.connect('ws://www.iotsj.cn:8083/mqtt'); // you add a ws:// url here
client.subscribe("/mqtt/rev");//订阅
      client.on("message", function(topic, payload) {
        // alert([topic, payload].join(": "));
      });
client.publish("/mqtt/send", "g"); //发送

$('#bt').click(function(e) {
  var toggle = this;
  var k =  $("#bt").attr('value');
  if(k==0)
  {
        $(toggle).toggleClass('toggle--on').toggleClass('toggle--off').addClass('toggle--moving');
    $("#bt").attr('value','1');
    client.publish("/mqtt/send", "k");
}

  if(k==1)
  {
        $(toggle).toggleClass('toggle--on').toggleClass('toggle--off').addClass('toggle--moving');
    $("#bt").attr('value','0');
    client.publish("/mqtt/send", "g");
}

  setTimeout(function() {
    $(toggle).removeClass('toggle--moving');
  }, 200);
});

MCU(esp8266)代码:
/* main.c -- MQTT client example
#include "ets_sys.h"
#include "driver/uart.h"
#include "osapi.h"
#include "mqtt.h"
#include "wifi.h"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debug.h"
#include "gpio.h"
#include "user_interface.h"
#include "mem.h"

MQTT_Client mqttClient;

int temp=0;

void wifiConnectCb(uint8_t status)
{
        if(status == STATION_GOT_IP){
                MQTT_Connect(&mqttClient);
        } else {
                MQTT_Disconnect(&mqttClient);
        }
}
void mqttConnectedCb(uint32_t *args)
{
        MQTT_Client* client = (MQTT_Client*)args;
        INFO("MQTT: Connected\r\n");
        MQTT_Subscribe(client, "/mqtt/men", 0);

        //MQTT_Publish(client, "/mqtt/topic/0", "hello0", 6, 0, 0);

}

void mqttDisconnectedCb(uint32_t *args)
{
        MQTT_Client* client = (MQTT_Client*)args;
        INFO("MQTT: Disconnected\r\n");
}

void mqttPublishedCb(uint32_t *args)
{
        MQTT_Client* client = (MQTT_Client*)args;
        INFO("MQTT: Published\r\n");
}

void mqttDataCb(uint32_t *args, const char* topic, uint32_t topic_len, const char *data, uint32_t data_len)
{
        char *topicBuf = (char*)os_zalloc(topic_len+1),
                        *dataBuf = (char*)os_zalloc(data_len+1);
        int i=0;
        MQTT_Client* client = (MQTT_Client*)args;

        os_memcpy(topicBuf, topic, topic_len);
        topicBuf[topic_len] = 0;

        os_memcpy(dataBuf, data, data_len);
        dataBuf[data_len] = 0;

        INFO("Receive topic: %s, data: %s \r\n", topicBuf, dataBuf);
//    if(dataBuf[0]=='k')//排插指令--开
//    {
//            GPIO_OUTPUT_SET(GPIO_ID_PIN(5), 1);
//            INFO("paicha is open  ");
//
//    }
//    else if(dataBuf[0]=='g')//--关
//    {
//            GPIO_OUTPUT_SET(GPIO_ID_PIN(5), 0);
//            INFO("paicha is close  ");
//    }
    if(dataBuf[0]=='o')
    {
            GPIO_OUTPUT_SET(GPIO_ID_PIN(14), 1);//GPIO14输出低电平
            INFO("meng k ai le");
    }
    else if(dataBuf[0]=='c')
    {
            GPIO_OUTPUT_SET(GPIO_ID_PIN(14), 0);//GPIO14输出低电平
            INFO("meng is close  ");
    }

        os_free(topicBuf);
        os_free(dataBuf);
}

/******************************************************************************
* FunctionName : user_rf_cal_sector_set
* Description  : SDK just reversed 4 sectors, used for rf init data and paramters.
*                We add this function to force users to set rf cal sector, since
*                we don't know which sector is free in user's application.
*                sector map for last several sectors : ABCCC
*                A : rf cal
*                B : rf init data
*                C : sdk parameters
* Parameters   : none
* Returns      : rf calf sector
*******************************************************************************/
uint32 ICACHE_FLASH_ATTR
user_rf_cal_sector_set(void)
{
    enum flash_size_map size_map = system_get_flash_size_map();
    uint32 rf_cal_sec = 0;

    switch (size_map) {
        case FLASH_SIZE_4M_MAP_256_256:
            rf_cal_sec = 128 - 5;
            break;

        case FLASH_SIZE_8M_MAP_512_512:
            rf_cal_sec = 256 - 5;
            break;

        case FLASH_SIZE_16M_MAP_512_512:
        case FLASH_SIZE_16M_MAP_1024_1024:
            rf_cal_sec = 512 - 5;
            break;

        case FLASH_SIZE_32M_MAP_512_512:
        case FLASH_SIZE_32M_MAP_1024_1024:
            rf_cal_sec = 1024 - 5;
            break;

        default:
            rf_cal_sec = 0;
            break;
    }

    return rf_cal_sec;
}

//定时器回调函数
void timer_callback(args)
{
        uint32_t result;
        result = GPIO_INPUT_GET(GPIO_ID_PIN(4));
        if(result == 0x01)
        {

                MQTT_Publish(&mqttClient, "/mqtt/menrev", "kaimen", 6, 0, 0);
        }
        else
        {

                //MQTT_Publish(&mqttClient, "/mqtt/rev", "kaimen", 6, 0, 0);
        }

}

void user_init(void)
{
        //定义定时器结构体
        LOCAL os_timer_t timer;

        uart_init(115200,115200);
        os_delay_us(1000000);

  138.         os_timer_disarm(&timer);//关闭定时器,相当于清零计时器计数
  139.         os_timer_setfn(&timer, (os_timer_func_t *)timer_callback, NULL);//初始化定时器
  140.         os_timer_arm(&timer, 5000, 1);//开始定时器计数,1000毫秒后,会调用前面的callback函数 (后面的0表示只运行一次 为1表示循环运行)

    PIN_FUNC_SELECT(PERIPHS_IO_MUX_GPIO5_U, FUNC_GPIO5);//D1
    GPIO_OUTPUT_SET(GPIO_ID_PIN(5), 0);

        PIN_FUNC_SELECT(PERIPHS_IO_MUX_MTMS_U, FUNC_GPIO14);//D5 输出控制
        GPIO_OUTPUT_SET(GPIO_ID_PIN(14), 0);//D5输出低电平默认不亮的

        PIN_FUNC_SELECT(PERIPHS_IO_MUX_GPIO4_U, FUNC_GPIO4);//D2输入
        GPIO_DIS_OUTPUT(GPIO_ID_PIN(4)) ; // 设置GPIO4为输入

        CFG_Load();

        MQTT_InitConnection(&mqttClient, sysCfg.mqtt_host, sysCfg.mqtt_port, sysCfg.security);
        //MQTT_InitConnection(&mqttClient, "192.168.11.122", 1880, 0);

        MQTT_InitClient(&mqttClient, sysCfg.device_id, sysCfg.mqtt_user, sysCfg.mqtt_pass, sysCfg.mqtt_keepalive, 1);
        //MQTT_InitClient(&mqttClient, "client_id", "user", "pass", 120, 1);

        MQTT_InitLWT(&mqttClient, "/lwt", "offline", 0, 0);
        MQTT_OnConnected(&mqttClient, mqttConnectedCb);
        MQTT_OnDisconnected(&mqttClient, mqttDisconnectedCb);
        MQTT_OnPublished(&mqttClient, mqttPublishedCb);
        MQTT_OnData(&mqttClient, mqttDataCb);

        WIFI_Connect(sysCfg.sta_ssid, sysCfg.sta_pwd, wifiConnectCb);

        INFO("\r\nSystem started ...\r\n");
}

网友A:
只能在局域网使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在局域网使用吗?

已连接服务器的 ,4G,wifi都,用微信来控制的。

网友:
很牛的东西啊

网友B:
你这个服务器是自己买的还是申请的免费的呢?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服务器是自己买的还是申请的免费的呢?不错

腾讯云的学生机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腾讯云的学生机子

这个可以试用多久呢?有链接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试用多久呢?有链接嘛?

不是试用的 是1块钱 一个月

网友D:
这个还要连接电脑的吗,你这块控制开关的板子是放在哪里,一起放在插座里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还要连接电脑的吗,你这块控制开关的板子是放在哪里,一起放在插座里的吗?

在插座里面

网友:
你好。请问我现在需要开发一个产品。用微信连接。需要使用自己的服务器吗??、

网友:
你加个好友吗,我最近在准备这个。有的地方不懂qq1156488130

网友:
Mqtt你用的那个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