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帮忙转换一下brd转pcbdoc

楼主:
实在搞不定了,电脑安装了AD17 和 cadence17,AD还是提示找不到extract.exe

网友A:
不是最新的AD软件可以转.brd 的,是需要安装插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最新的AD软件可以转.brd 的,是需要安装插件的

安装了最新的AD和ALLEGRO,提示找不到ALLEGRO,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试了一下,我没有装阿里狗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