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环和磁芯有哪些差异?低磁环和高磁环用在什么情况?

楼主:
       磁性器件对开关电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可以说是电源的心脏部位。 磁性材料的种类也繁多,常用来做变压器的一般是铁氧体材料,主要是价格便宜,开关频率最大 能做到1000K,够一般情况下使用了。
      铁氧体磁芯既可以做主变压器也可以做电感,如PFC电感(一般铁硅铝材质居多,性价比高),储能电感也可以。
     当然在要求高的情况下,尤其是大功率一般用磁环,主要是感量可以做大,不易饱和,相对铁氧体磁芯来说,不过缺点是价格贵,尤其是大电流,绕制工艺较困难。磁环也分高U值和低U值,主要也是磁环的材料不同照成,高U环磁环外观是绿色,一般EMI电路的共模电感选用,感量会相对较大滤低频,颜色偏灰的是低U环,感量很低,滤高频。一般为了EMC都是搭配使用效果一般都比较好!

欢迎大家分享磁性器件的应用心得

网友:
我是学习的,这个只能跟着大大们看

网友A:
之前我对磁环不怎么了解,最近在做滤波器,绕制电感的时候,空心电感不能满足了,所以才上网找了找磁环,看到了各种形状的,各种颜色的,不晓得怎么选,后来还是经过卖家推荐,选了几个,效果还不错,但是价格很贵,小小的一个就要 4--5元,大一点的几十块,在大一点的就上百了。。。。。有了解磁环的还请多多分享。。。

淘宝店铺:http://shop60936514.taobao.com/?spm=2013.1.0.0.4lAmV3
本小店都是自主研发,低噪放、小功率功放、混频器、LC滤波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之前我对磁环不怎么了解,最近在做滤波器,绕制电感的时候,空心电感不能满足了,所以才上网找了找磁环,看 ...

感觉你被 坑了,就算是钕铁硼估计也要不了这价格,而且现在铁氧体基本都白菜价,就算你要求会高一点,也不可能说要几块钱1个,之前是按毛算的,要求高的1块多顶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你被 坑了,就算是钕铁硼估计也要不了这价格,而且现在铁氧体基本都白菜价,就算你要求会高一点,也 ...

我也不晓得被没被骗,我发个连接,大家参考下,这里面都是美式磁环,用起来的效果确实不错,至于价格问题有待于大家讨论,我也是觉得很贵,每次买用多少买多少,不敢多买,大功率的都是大几十元一个。。。

而且我在淘宝上找类似的很少,几乎就这一家,所以讲价也不好讲,,,,,,说多了都是泪呀。。。

磁环
淘宝店铺:http://shop60936514.taobao.com/?spm=2013.1.0.0.4lAmV3
本小店都是自主研发,低噪放、小功率功放、混频器、LC滤波器、

网友:
被坑啦,没那么贵的~

网友:
你来深圳和中山比对下就知道了

网友:
感谢作者无私的分享。非常精彩的内容,学习了,受益匪浅。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