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拆会友】华硕K45D清灰记

楼主:
本人学生一枚,大一买的笔记本电脑,华硕K45D,现在用了3年多了,再加上装了好多软件,现在用起来特别卡,特别是开机后的一段时间,并且散热口也发热严重,于是前几天索性拆开看看其内部结构,顺便给风扇清清灰。。。

好了,开始上图
首先是外观,A面

B面

C面

D面

楼下继续。。。

网友:
接下来开始拆,首先是抠电池。。。
接着拆内存条,硬盘,无线
拆下后盖,看到3个可插拔器件

拆下固定螺丝,拔出即可

这是硬盘接口

网友:
接下来该拆键盘了,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这一步,最后电脑没能拆开,其实有很多固定螺丝是在键盘下面的!!!
键盘的拆法是键盘最上面一排有4个卡扣,用手抠住键盘上的按键,再用一字螺丝刀就能撬开,当然,要细心了,,我就把f4键抠掉了,不过再按上就好了

取下键盘后,再取下排线,可以看到有许多螺丝

先把固定光驱的那1个螺丝卸下,拿下光驱,光驱一抽就出来了

光驱接口

网友:
接下来拆键盘下面的盖子,当键盘下的螺丝拆完后,还有个手指区触屏的小排线也要先取下!!!然后用螺丝刀和手沿着电脑四周的缝隙撬开这是拿下的盖子

盖子下的主板

放大一些

网友:
这是风扇细节图,积攒了3年多的灰尘

然后是拆固定主板的螺丝,在主板上有白色的小箭头提示,作用是当面拆完再装回去的时候,看到主板上那么多螺丝孔不会手足无措,只需把有箭头标记处的螺丝装上即可,其它的螺丝孔是在其它的步骤用的。
看到下面图上的白色箭头了吗?

在电源接口处还有一个螺丝我也拆下了,不过最后好像不拆也行

在拆的过程中唯一有疑惑的是屏幕与主板的接口,这种接口还没见过,不知道怎么拆,感觉应该可以拔下,但是轻轻试了也拽不掉,保险起见先不拔这个接口,有哪位大神知道这个接头怎么拆,恳请指教

网友:
固定主板的螺丝拆完,就可以拿下主板了

这是主板下面的,也就是底部后盖,里面还有一些走线

这是从这一面看到的风扇

导热管

网友A:
CPU在这下面,如果拆风扇的话好像得连导热管一起拆下,拆下再装上在CPU与导热管处还有重新涂导热硅脂,手头没有,先就简单用刷子清零一些风扇吧,等东西齐全了有机会再拆

这是清里后的风扇,刷子刷的,但是还有残留

网友:
好了,拆机过程就是这些这是刚刚电脑的截图,CPU温度还行

图终于发完了。。。刚才发图时经常上传不成功,试了好多次才行。。。

网友:
华硕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在这下面,如果拆风扇的话好像得连导热管一起拆下,拆下再装上在CPU与导热管处还有重新涂导热硅脂,手头 ...

用打气筒吹一下

网友B:
用手拿着黑色的部分轻轻垂直主板向上拉就能拆下来了

风扇这个部分如果是螺丝的话可以直接打开,然后用不用的牙刷或毛刷清理即可。

网友:
电脑还行吧,买的时候3千多,时间长,装软件多就卡,现在已经相当卡了,该重装系统了,装软件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手拿着黑色的部分轻轻垂直主板向上拉就能拆下来了

风扇这个部分如果是螺丝的话可以直接打开,然后用不 ...

谢谢,有时间试试

网友:
楼主救命啊,拆出问题了,能留个联系方式吗?或者直接打我电话18065830376

网友:
充电接口那有两条线,我不知道是不是被我弄掉了一条还是本来就是没连上

网友:
如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