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设计输入接口

楼主:
请问 图中这个金黄色的接口叫什么,这是采集的模拟信号,能知道是单端输入还是差分输入吗?差分输入的接口叫什么? 还有这个电路板右上角留这么多焊盘孔有什么其它用处吗?

网友:
图片没有发上来。  单端输入还是差分输入,看看有几个输入信号线。只有一根的话,那就应该是单端输入。差分输入的话,pcb走线方式上是平行的。另外,测量输入信号和芯片的哪些脚对应。结合芯片手册,看看能不能获取一些信息。

网友:
图片之前没传上去

网友:
射频绝缘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