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105驱动有感无刷电机,卡住电机停转后,如何重启动?

楼主:
请教各位大师,我采用PC1-PC3接上臂,PB0-PB2接下臂,PA4-PA6接HALL,利用GPIOA的上升沿和下降沿进中断换相。转动正常。现在假如我手动卡住电机停转后,电机就不会自动启动了。因为GPIOA口的HALL信号没有变化,无法进中断,要如何处理呢?怎么在程序里面判断电机停转?

网友A:
“怎么在程序里面判断电机停转?”

是否可以用GPIOA口的HALL信号在一定时间内(例如0.5秒)没有变化来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在程序里面判断电机停转?”

是否可以用GPIOA口的HALL信号在一定时间内(例如0.5秒)没有变化来判断 ...

也想过这种方式,但是担心有可能经过指定时间后,GPIOA口上的HALL信号碰巧和之前的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也想过这种方式,但是担心有可能经过指定时间后,GPIOA口上的HALL信号碰巧和之前的一样。

“但是担心有可能经过指定时间后,GPIOA口上的HALL信号碰巧和之前的一样”

对GPIOA口上的HALL信号进行计数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担心有可能经过指定时间后,GPIOA口上的HALL信号碰巧和之前的一样”

对GPIOA口上的HALL信号进行 ...

谢谢,我试下看行不行

网友C:
这样肯定是不行啦,肯定要用定时中断啦,定时检测霍尔信号,没霍尔变化,一般来说是堵转了,肯定不能再给驱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肯定是不行啦,肯定要用定时中断啦,定时检测霍尔信号,没霍尔变化,一般来说是堵转了,肯定不能再给驱 ...

有电路图看一下

网友:
有电路图么 看一下  用的什么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