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内核模块文件组成介绍

楼主:
Linux驱动开发主要的工作就是编写模块,一个典型的Linux内核模块文件.ko 主要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模块加载函数(必须)

当通过insmod或modprobe命令加载内核模块时,模块的加载函数会自动被内核执行,完成本模块的相关初始化工作。

Linux内核模块加载函数一般用static 关键字声明为内部链接,并以__init 标识。之所以标识为__init ,用途是如果编译内核时模块是以静态方式包含在vmlinux中,则在链接的时候标识为__init 的函数会放在.init.text 这个区,同时还会在.initcall.init 区中保存一份函数指针,在内核初始化阶段会通过这些函数指针调用这些初始化函数,在初始化阶段完成后,这些init区段会被释放以节省内存。

模块加载函数必须以module_init(函数名) 的形式被指定。它返回整型值,若初始化成功,返回0。初始化失败时,应该返回错误编码。内核的错误码是一个负数,在中定义,形如ENODEV等。

示例代码如下:

1. static int __init foo_init(void)

2. {

3. //...

4. }

5. module_init(foo_init);

模块卸载函数(必须)

当通过rmmod命令卸载某模块时,模块的卸载函数会自动被内核执行,完成与模块加载函数相反的功能。

Linux内核模块卸载函数一般用static 关键字声明为内部链接,并以__exit 标识。和__init 一样, __exit 也可以使对应函数在运行完成后自动回收内存。具体可以查看内核代码中__init 和__exit 这两个宏的定义。

模块卸载函数必须以module_exit(函数名) 的形式指定,不返回任何值。

示例代码如下:

1. static void __exit foo_exit(void)

2. {

3. //...

4. }

5. module_exit(foo_exit);

模块许可证声明(必须)

模块许可证(LICENSE)声明描述内核模块的许可权限,如果不声明 LICENSE,模块被加载时,将收到内核被污染(kernel tainted)的警告。在Linux2.6内核中,可接受的 LICENSE包括“GPL”,“GPL v2”,“GPL and additonal rights”,“Dual BSD/GPL”,“Dual MPL/GPL”和“Proprietary”。

大多数情况下,内核模块应遵循GPL兼容许可权。Linux2.6内核模块最常见的是声明模块采用BSD/GPL双LICENSE,如下:

1. MODULE_LICENSE("Dual BSD/GPL");

模块参数(可选)

模块参数是模块被加载的时候可以被传递给它的值,它本身对应模块内部的全局变量。

在装载内核模块时,用户可以向模块传递参数,形式为“insmode(或modprobe) 模块名 参数名=参数值”,如果不传递,参数将使用模块内定义的默认值。 模块内部可以用module_param(参数名,参数类型,参数读/写权限) 定义一个参数,例如:

1. static char *str = "hello,world";

2. static int num = 4000;

3. module_param(num, int, S_IRUGO);

4. module_param(str, charp, S_IRUGO);

模块导出符号(可选)

内核模块可以导出符号(symbol,对应于函数或变量),这样其它模块可以使用本模块中的变量或函数。

Linux2.6的/proc/kallsyms 文件对应着内核符号表,它记录了符号以及符号所在的内存地址。

模块可以使用如下宏导出符号到内核符号表:

1. EXPORT_SYMBOL(符号名);

2. EXPORT_SYMBOL_GPL(符号名);

导出的符号将可以被其他模块使用,使用前声明一下即可。EXPORT_SYMBOL_GPL() 适用于包含GPL许可证的模块。例如:

1. #include

2. #include

3. MODULE_LICENSE("Dual BSD/GPL");

4.

5. init add(int a,int b)

6. {

7. return a + b;

8. }

9. EXPORT_SYMBOL(add);

模块作者等信息声明(可选)

我们可以使用MODULE_AUTHOR , MODULE_DESCRIPTION , MODULE_VERSION , MODULE_DEVICE_TABLE , MODULE_ALLAS 分别声明模块的作者,描述,版本,设备表和别名。

其中注意MODULE_DEVICE_TABLE 常用于PCI或者USB驱动中表明该驱动模块所支持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