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P三极管做输出驱动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
PNP三极管做AT89C51的输出驱动的原理,驱动示波器,求助

网友:
和NPN管作AT89C51输出驱动是一样的,无非NPN管是在单片机I/O口线低电平时关断高电平时导通,PNP管是在单片机I/O口线低电平时导通高电平时关断。

网友:
负逻辑设计,可以避免上电暂态晶体管不受控导通。

网友A:
这时你可以想想  电的传输速度有多快!单片机从上电到初始化完成的这段时间,对应的IO口会怎么变化,而这个变化影不影响你的板子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时你可以想想  电的传输速度有多快!单片机从上电到初始化完成的这段时间,对应的IO口会怎么变化,而这个 ...

注意,这可不能说什么电的传输速度。上电暂态是指MCU的指令尚未运行,IO仅靠内置上拉电阻偏置时的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