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平转换问题请教

楼主:
请问,在该电路中,100K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图中有四个R99,实在不好说话。
我认为100kΩ电阻可以去掉(开路)不用。

网友:
上拉,限流

网友:
这个是用来设置输入端默认电平的,也就是没有输入(输入是高阻状态)的时候,给输入端一个确定的高电平状态。

网友:
就楼主电路而言,没什么用,应该去掉。如果设计者是希望R99竖左一(所有电阻都是R99,你就那么喜欢R99?难道是想靠R99当“人王”?伏羲氏肯定都怕了你)提供一个静态偏置或是企图给9013在导通时提供更高的基极电流,那么R99竖左一的取值不能那么大。100K的取值,实在太大了,尤其连接在仅2V的电源上。而且,提供静态偏置对NPN管而言应该接地,否则不应该用NPN管。如果是想增强基极驱动电流,R99竖左一应该接在R99横左一左边。kao,这么绕……

网友:
不好意思,各位才来回复,上面是一个TTL通信的电平转换电路,一个参考电路,画的匆忙,忘改了。。。。当加上100K的上拉后,9014不是会默认导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