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的NC脚和DNC脚有什么区别?

楼主:
如图所示为TI的REF50XX系列参考电压管脚图,这个芯片有一些管脚是用不着的,比如NC和DNC

NC: no internal connection
DNC:do not connect

该芯片的参考应用电路和参考布线如下

请问,NC和DNC有什么区别?
在实际焊接芯片的时候,NC和DNC引脚都要与焊盘焊接上吗?

网友:
我的理解是
NC是没有内部连接,引脚你想接地还是接VDD都行
DNC是让你不要动,内部可能连接了用于测试的引脚,如果你把它接地或者VDD可能会出问题

网友:
DNC是Do Not Connect 不要联接。
NC是No internal Connection 没有内部联接。

网友:
关于NC,记得有个贴曾经讨论过,可以看看,参考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42404-1-1.html

网友:
焊肯定是要焊的,只是在设计电路的时候不要连接到任何网络就可以了,在使用这颗芯片上,这两个引脚没啥区别,都是不要连接。

网友:
NC 主要是固定用的吧,电气接哪里都行,DNC来讲就是最多就是固定用,不能有电气连接。

网友:
不接都行

网友:
谢谢大家,我明白了。
NC引脚和IC内部的电路没有连接,所以NC焊盘可以当作走线用,即连接到其他网络。
DNC不能链接到其他网络。
在焊接的时候都需要将NC和DNC引脚焊接到焊盘上以固定芯片。

网友A:
NC指无内部连接的盲引脚,可以根据走线工艺需要悬空或与任意回路连接。DNC通常是测试用途的管脚,存在内部连接,使用时务必悬空。不论NC还是DNC管脚,在使用中应焊接,除非是手工焊时可以不焊。不过那样可能引起某些人的“强迫症”。

网友:
NC引脚有些时候可以直接让其接gnd,但是因为它与内部的一些模块么有连接,没有关系,所以可以任意的处理。
不过我记得有见过,接地的,也可以不连。

你想想,就拿你的这个8个腿的元件来说,加入是SO-8的封装,应该一方面也是为了制造芯片时封装的这种兼容性(语言表达能力有限,凑合着看吧)。如果一边4个焊盘,另一边三个焊盘,这样的封装画起来是比较“独特”的,再说了SO-8的封装还有其他芯片,所以就是为了封装的这种“大众化”吧

DNC,字面的意思就是不要连接。意思就是有可能与芯片内部的模块有关系。所以特别之处Do not,也是为了防止有人在处理的时候像NC引脚一样,做接地处理。

以上,个人观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C指无内部连接的盲引脚,可以根据走线工艺需要悬空或与任意回路连接。DNC通常是测试用途的管脚,存在内部 ...

手工焊也必须焊上,不然你晚上能睡得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工焊也必须焊上,不然你晚上能睡得着吗?

我无所谓啊,手焊时可以悬空的引脚往往就不焊了。过去自制PCB时,这样引脚甚至懒得打孔,把引脚弯起来翘着。

网友:
用洞洞板时我可能不会焊,自制pcb板时一定会焊得牢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