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lox neo-6MGPS室内输出没有可用信息

楼主:
买了个GPS模块,型号NEO-6m,室内使用,串口输出如下,好像没什么信息啊,用过的朋友指点一下
[23:28:13.523]收←◆$GPRMC,,V,,,,,,,,,,N*53
$GPVTG,,,,,,,,,N*30
$GPGGA,,,,,,0,00,99.99,,,,,,*48
$GPGSA,A,1,,,,,,,,,,,,,99.99,99.99,99.99*30
$GPGLL,,,,,,V,N*64

[23:28:14.522]收←◆$GPRMC,,V,,,,,,,,,,N*53
$GPVTG,,,,,,,,,N*30
$GPGGA,,,,,,0,00,99.99,,,,,,*48
$GPGSA,A,1,,,,,,,,,,,,,99.99,99.99,99.99*30
$GPGLL,,,,,,V,N*64

[23:28:15.522]收←◆$GPRMC,,V,,,,,,,,,,N*53
$GPVTG,,,,,,,,,N*30
$GPGGA,,,,,,0,00,99.99,,,,,,*48
$GPGSA,A,1,,,,,,,,,,,,,99.99,99.99,99.99*30
$GPGLL,,,,,,V,N*64

[23:28:16.521]收←◆$GPRMC,,V,,,,,,,,,,N*53
$GPVTG,,,,,,,,,N*30
$GPGGA,,,,,,0,00,99.99,,,,,,*48
$GPGSA,A,1,,,,,,,,,,,,,99.99,99.99,99.99*30
$GPGLL,,,,,,V,N*64

网友:
没用过这模块。
不过你可以看看,目前的寻星状态,低于3颗星,是不能定位的。
室内用的话,弄个外接天线,把天线放到窗户外面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这模块。
不过你可以看看,目前的寻星状态,低于3颗星,是不能定位的。
室内用的话,弄个外接天线 ...

调好了,谢谢

网友:
楼主我跟你情况一样,请问你是怎么调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