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ensorTile的数据存储系统

楼主:
部分视频、图片、代码随后补上

网友:
作品形象代表照片:

485部分使用如下小模块,支持485-TTL互转,本来打算通过高速光耦实现自收发,考虑到稳定性,还是将DE接到了IO控制

下面是之前的讨论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23240-1-1.html

网友:
几点说明:
1、液晶这边可以使用IIC通信,也可以使用并行通信,但是后者占用IO口太多,我这边都已实现
2、时钟芯片可以使用DS3231或者DS1302,两者都做过测试。图中以DS1302为准

系统还有很多待改进地方,比如:
配合sensorsTile的蓝牙功能,实现数据在移动端的查看备份;
该项目仅是实现数据存储,数据解析也是后期工作,特别是数据量特别大的时候

今天下载github软件报错,后面再上传测试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