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采用那种电源供电方式 DCDC 还是LDO?

楼主:
系统电源输入电压为12V 运放的电源为+5V 和-5V  +5V降压芯片用DCDC还是用LDO  -5V降压芯片用DCDC或是LDO 还是用负压电荷泵
请解决一下 最好能推荐一下相关的IC
谢谢!

网友:
建议用LDO

网友:
你要想精度高点就用ldo,这样纹波噪声相对小一点,如果至少差不多用用用dcdc也可以。

网友:
看你的需要了。
如果你的运放输出是供给高速16位A/D,最好是使用线性稳压。
如果对电源纹波要求不是那么苛刻,那就用DC/DC。

网友:
DC/DC是开关电源,但电荷泵其实也是一种开关电源。只不过电荷泵不使用电感而已。

网友:
从正压得到负压只能用DCDC实现,对纹波参数要求很高,那么可以先用DCDC,再用LDO做二次稳压。DCDC的纹波参数能满足,那直接用DCDC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