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拆会友】IPHONE4S WIFI修复记

楼主:
我这个人不愿意没有问题情况下拆东东。因为我觉得万物皆有寿命。不该拆时拆会折其寿命。但有问题需要修理,我是坚决拆的。

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经过了严重的思想斗争。为什么呢。此篇一发,看到的都会解决苹果4S手机的WIFI问题了。

缘起

前些天出公差,IPHONE4S WIFI 一会儿好一会儿坏,有时几天不好,有时好一会儿。

从网上查有人说吹WIFI模块。这个我试了,好了好长一段这不又坏了。

有人向苹果公司投述,解决办法是添钱换手机,5S或6S。

现在我出差回来了。再用白光焊枪吹,好了一阵子,可是过了两天又没信号了。我于是仔细地思考一下。认真地观察发现,WIFI没有散热片。而犯病通常在长时间充电时(比如夜里)。难道是热引起的。我于是从露露的壳中剪下一块铝片。然后把WIFI的上边的铁片拆下来。再修整大小。然后也不用涂什么,直接把铝片放在铁片下边。

就这样一星期过去了,中间几次充放电,都没有事,看来是好了。

唉!本来想不告诉大家。但现在社会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算了还是发表出来吧。让这个方法造福有爱疯4S手机的盆友。

首先,有一套工具,这套工具是我从淘宝买的。欲先成其事必先利其器。

然后,拆下下边两螺丝

拆下WIFI模块上边的铁片

加入铝片

恢复到从前

一个没有任何毛病的爱疯4S,诞生了

补充哈(第二天早晨)
我发现坛友对我的照片看不懂,由于本人已经成功修好,后拍照所以再发一个说明一下,别以为我是在骗人呢。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ddllxxrr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A:
这是iphone 4s的通病还是个例

网友B:
加个塑料片也没问题吧?那个是不是用来散热的?

网友C:
wifi模块在哪?你把铁皮贴哪了?

网友D:
居然还在服役呀?其实除了移动网速不够快,其它也还好。拆机换过电池,修过电源键,现在还能用

网友E:
楼主厉害,不过没看清楚粘到哪了,用铝片真的是用来散热的吗,会不会是防止接触不良的啊,我以前的手机SIM卡经常松,后来我就在手机壳里面加几张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iphone 4s的通病还是个例

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个塑料片也没问题吧?那个是不是用来散热的?

不行,塑料散不了热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fi模块在哪?你把铁皮贴哪了?

第三张图,已经照上了,文字也说清楚了,在原装铁皮的下边,WIFI模块的上边。楼主如果真是IPHONE 4S的话,会找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居然还在服役呀?其实除了移动网速不够快,其它也还好。拆机换过电池,修过电源键,现在还能用

你的不也在服役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厉害,不过没看清楚粘到哪了,用铝片真的是用来散热的吗,会不会是防止接触不良的啊,我以前的手机SIM ...

是用来给WIFI模块散热的,第三个照片,已经拍了,在哪楼上找找吧。

网友:
WIFI 一会儿好一会儿坏
加铝片散热
机器时间长了,毛病多

网友:
个人认为那个钢片不是散热用的,而为了为了止掉接头松动用来压插接件的,所有的插接件背面都有一层压紧用的海绵,另外iphone 4的wifi GPS芯片都在主板的另一面,所以不太可能通过这面来散热,另一面是接触中框架的,如果真需散热通过中框处加层导热膜更加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