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 DA1芯片锁死

楼主(2017-05-06):
SAM DA1芯片锁死
写程序的时候,不小心把SWD的2个引脚改了,导致没法烧写,有人知道,怎么处理吗,比如从硬件擦除,重新写入新程序什么的,也可以提供SAM D系列的解决方法,这个芯片用的人好少啊
锁死
Atmel

网友A:
通常上电时会用默认值检查,可以试试先用jlink等软件连接,然后复位,通常就可以连上。休眠时也是可以这样处理的。

网友B:
keil里面,设置一下连接前硬件res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