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進電機驅動器

楼主:
請問步進電機驅動器衰減模式是怎樣實現的?

网友A:
“步進電機驅動器衰減模式”
前所未闻,更不知道如何实现。请楼主举个具体的例子。

网友:
有的,我觉得你说的应该是带寄存器的步进电机驱动器吧,像ti的一些带寄存器的步进电机驱动器就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步進電機驅動器衰減模式”
前所未闻,更不知道如何实现。请楼主举个具体的例子。

老师,这个是有的,想ti的带寄存器的步进电机驱动器,就有个衰减模式。
我以DRV7811作为具体芯片,看下面的寄存器,里面就有衰减模式的。
操作的时候,只需要配置寄存器即可。

因为我们使用的Index模式,也就是细分模式,所以默认的使用001,这个衰减模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师,这个是有的,想ti的带寄存器的步进电机驱动器,就有个衰减模式。
我以DRV7811作为具体芯片,看下 ...

看来是我孤陋寡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是我孤陋寡闻了。

没有,么有,您是前辈,我们作为晚辈的还有很多东西向您学习呢。

我也在一直学习与成长中,您不过太谦虚哈。

O(∩_∩)O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