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下载器的问题

楼主:
由于我的MSP430板子的制作过程中没有做下载程序的JATG。现如今若是在TDO、TDI、TCK、TMS四个接口上面引出排针,可不可以买一个JATG的下载器来解决这个问题。达到下载程序的目的。
参考图是如下,那位来指点一下?

网友:
上某宝搜搜 各种接口转换板,应该有你需要的

网友A:
可以,把复位也接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复位也接上

您的意思是复位也接一个排针出来(一共就5个排针)?还有,我不懂2TEST/VPP怎么在MSP430上面没有这个管脚。谢谢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的意思是复位也接一个排针出来(一共就5个排针)?还有,我不懂2TEST/VPP怎么在MSP430上面没有这个管脚 ...

TEST/VPP 有些芯片有,有些没有,有的芯片也要接上

网友:
这个图好像是仿真器的接口的

网友:
430单片机支持两线仿真,两根线(不算GND和vcc)足以。

网友:
各位大哥,遇到了一个大问题。求解决方法。 如版主所言:TMS(模式选择)、TCK(时钟)、TDI(数据输入) 、TDO(数据输入)、RST(复位)这5个接口,引排针出来再买一个JTAG下载器就可以解决。但是没办法引出排针,  0.5mm 的间距。 怎么办,求大神方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EST/VPP 有些芯片有,有些没有,有的芯片也要接上

我引出来5个排针之后在网上买哪一个下载器啊,没有找到匹配的。望您说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引出来5个排针之后在网上买哪一个下载器啊,没有找到匹配的。望您说下。

MSP-FET430UIF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1z0d.6639537.1997196601.5.BukWBD&id=13674707151

这个可以 ...

不可以,这是AVR的下载器,不是430

网友C:
用BSL程序烧录器,软件也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BSL程序烧录器,软件也多

烧录器能否DIY,线路复杂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烧录器能否DIY,线路复杂不

主要能找到资料,线路不复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主要能找到资料,线路不复杂

搜了下,DIY的资料较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搜了下,DIY的资料较少

也能找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搜了下,DIY的资料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