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N控制直流电机

楼主: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ENA=P1^2;
sbit IN1=P1^3;
sbit IN2=P1^4;
sbit ENB=P1^5;
sbit IN3=P1^6;
sbit IN4=P1^7;

uint MA=0;
uint speedA=50;
int flag=0;

void timeinit()
{
        TMOD=0x01;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Ques1()
{
        switch(flag/10)
        {
                case 0:        TR0=0;
                                                if(MA<speedA)
                                                {
                                                                ENA=1;ENB=1;
                                                                IN1=1;IN2=0;
                                                                IN3=0;IN4=1;
                                                }
                                                else
                                                {
                                                        if(speedA<=MA<100)
                                                        {
                                                                        ENA=0;
                                                                        ENB=0;
                                                        }
                                                        else
                                                        {
                                                                        MA=0;
                                                                        flag++;
                                                        }
                                                }
                                                TR0=1;
                                                break;
                case 1: TR0=0;
                                                if(MA<speedA)
                                                {
                                                                ENA=1;ENB=1;
                                                                IN1=0;IN2=1;
                                                                IN3=1;IN4=0;
                                                }
                                                else
                                                {
                                                        if(speedA<=MA<100)
                                                        {
                                                                        ENA=0;
                                                                        ENB=0;
                                                        }
                                                        else
                                                        {
                                                                        MA=0;
                                                                        flag++;
                                                        }
                                                }
                                          TR0=1;
                                                break;
                default : flag=0;
                                                        break;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MA++;
}

void main()
{
        timeinit();
        while(1)
        {
                Ques1();
        }
}

我想问下,为什么这个程序无法同时控制电机正反转,现在问题是单片机按着复位键,IN1和IN2控制的电机才会启动,不按复位键不启动,IN3和IN4控制的电机在5s后也会停止转动,这是为什么?我的目的是IN1和IN2控制的电机1正转,同时IN3和IN4控制的电机2反转,过1s之后电机1正转电机2反转。

网友:
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测量IN1等四个点的波形。要是没有工具,就把电机去掉,换成几百欧的电阻。把定时器中断频率降低,使万用表可以大概测出IN1等四个点电平变化。分析时序是否正常。

网友:
好好看看语法规则,不确定的话可以多加几个括号

if(speedA<=MA<100)
等价于
if((0 or 1) <100)
其中 speedA<=MA ? 1: 0

试试
if(speedA<=MA && MA <100)
也就是 if( (speedA<=MA)  && (MA <100)  )

网友A:
根据硬件工作原理自己写程序,IO状态用万用表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根据硬件工作原理自己写程序,IO状态用万用表测。

这个程序就是自己写的,目前不知道哪里出问题

网友:
定时器没设置好,参看网上教程,祝好~

网友:
你测一下l298四个输入信号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程序就是自己写的,目前不知道哪里出问题

控制电机启停、转向就是IO状态而已,用万用表检查IO状态,但先确认MCU正常工作、程序编译及烧录正确。

网友:
“speedA<=MA<100” 这条语句写的有问题

网友:
还需要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