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W427的电压电流频率程序

楼主(2017-05-06):
msp430FW427的电压电流频率程序
大家好!最近在写一个430程序,准备把别的型号的采样程序移植到MSP430FW427中去,但是.h中没有找到ADC寄存器的配置?怎么回事?如何修改?求各位帮助。

网友A:
是不是搞错了,有ADC的寄存器

网友B:
找到这款芯片的例程,然后把ADC的例程过一遍,不就有了吗?什么叫没有ADC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