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stm32移植STemwin后无法正常运行官方demo

楼主:
条件:
   STM32F407
   KEIL5.20
   RA8875
   STemwin532

现象:
   直接通过RA8875驱动刷屏,画线等均正常,移植STemwin后发现游标无法正常显示,
   尝试运行ST官方提供的demo,发现进度条部分无法正常显示,并且进度条两次到达
   100%后程序就卡住了,,,

直接使用RA8875驱动绘图:

移植STemwin,运行官方demo界面:(左上角游标及右下角部分均无法正常显示,并且持续无法正常运行)

网友A:
肯定是哪块设置不对了,你RA8875本身就有一些函数,相当于GUI,楼主为什么还要移STMWIN呢???表示不懂。
这和画蛇添足有什么不同么??????

网友:
程序可能有bu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哪块设置不对了,你RA8875本身就有一些函数,相当于GUI,楼主为什么还要移STMWIN呢???表示不懂。
...

问题已经解决了,实际应用中画框图之类的,完全使用RA8875底层驱动进行开发比较麻烦,一直STemwin会方便些··

网友:
1、不懂是优化级别太高还是怎么着,将操作寄存器的代码段封装为函数后调用游标之类的显示就正常了,,,
2、程序卡住的原因:我移植的是STemwin532,不过demo用的是528的,实验后发现,运行到SKINNINGdemo就卡机,修改配置文件屏蔽SKINNING的demo后程序运行就正常了,之后用532的demo替换,程序运行正常,发现在532的demo里SKINNING的demo默认就被屏蔽了,所以移植时版本也是个需要注意的点

网友:
程序移植有技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已经解决了,实际应用中画框图之类的,完全使用RA8875底层驱动进行开发比较麻烦,一直STemwin会方便 ...

可以用RA8876、RA8877,瑞佑开发的AP软件,可以下载图片档至FLASH,可以直接写入图片档在线设计界面等各种功能,并可自动生产C语言代码直接复制到底层程序里面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