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制作简易蓝牙音箱

楼主: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ginny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这个制作还是挺简单的,不需要编程。蓝牙也是直接用购买的蓝牙模块。但和其他蓝牙音箱不同的是按键部分我采用的是水银开关和触摸开关,只需倾斜音箱就能实现相应功能。

制作的蓝牙音箱功能:触碰顶部暂停或播放歌曲、左右倾斜切换歌曲或增减音量。

音箱的表面用了布料包裹,蓝牙音箱各式各样的材质都有,什么铝制的、不锈钢的、木制的,布料的还是第一次看见吧

视频演示

制作过程
首先是切割木板,切割出六个小块分别作为音箱框架的六个面。音箱框架为60x64x79mm立方体。然后钻好前面板扬声器出声孔、后面板电源开关孔和顶部的信号灯孔。

木框架做好后,就可以用布料包裹了。

音箱电路部分也简单,主要就是用导线引出按键。让水银开关和触碰模块控制按键状态。

水银开关设计的有意思。两个水银开关摆成V字形,当向左倾斜,左边水银导通,当向右倾斜右边水银导通。把左右水银开关分别接到蓝牙模块的BACK、NEXT按键,这样左倾斜就实现BACK按键功能,切换上一曲,右倾斜就实现NEXT按键功能,切换下一曲。由于长按BACK、NEXT按键可以减小、增大音量,所以长时间左倾斜可以减少音量,长时间右倾斜可以增大音量。

最后把电路塞进盒子里。

再把布料边角用502粘在盒子底部,ok收工。

网友:
水银开关用挺好的 好玩

网友A:
看到这么多线我有点恐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这么多线我有点恐慌

这些飞线应该不多吧,只是长了点

网友:
可以用杰理的650X 系列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