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帮忙,猜猜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
今天我拆开一个设备,也就是射频功率放大器,我想知道里面是什么管子,我拆开一看,里面的型号都被打磨的干干净净。。。。没有一点线索,所以来求助大家,看看谁晓得这个是什么型号。。。万分感谢!!!

这个就是内部的芯片

已经被打磨的干干净净

--------------------------------------------------------------------------------------------------

目前我只能提供几点线索,
这个芯片的封装是4x4mm的类似QFN封装,我没有敢拆下来,只能猜测。我觉得很像这个封装,几乎就是一模一样

这个是在网上找的参考图

芯片内部结构很简单,就是一级放大器,

我在板子上面仔细的观看,输入是5个脚,输出是5个脚

我敢很确定的说,内部就是这样的。

这个芯片输出功率估计也不大 ,只是作为推动。

还有就是可以直接28V供电,上面图有个0欧姆的电阻,就是芯片的输出端,那里就是直接28V电压。

我也找了几种类似的,但是都是5V供电的,没有找到直接28V供电的,估计这个芯片标准电压是24V供电。

淘宝店铺:http://shop60936514.taobao.com/?spm=2013.1.0.0.4lAmV3
本小店都是自主研发,低噪放、小功率功放、混频器、LC滤波器、

网友:
我自己找了几款,都有些差别。

这是飞思卡尔的。
淘宝店铺:http://shop60936514.taobao.com/?spm=2013.1.0.0.4lAmV3
本小店都是自主研发,低噪放、小功率功放、混频器、LC滤波器、

网友A:
如果磨得浅   可以蘸点水或者酒精 放到芯片上 还是可以看清一些字的!

网友B:
一点标志都没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磨得浅   可以蘸点水或者酒精 放到芯片上 还是可以看清一些字的!

我试过了,还是看不出来,所以来这里求助么。
淘宝店铺:http://shop60936514.taobao.com/?spm=2013.1.0.0.4lAmV3
本小店都是自主研发,低噪放、小功率功放、混频器、LC滤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点标志都没有吗?

没有了,磨得干干净净。。。
淘宝店铺:http://shop60936514.taobao.com/?spm=2013.1.0.0.4lAmV3
本小店都是自主研发,低噪放、小功率功放、混频器、LC滤波器、

网友C:
大神,求问那上面的白色电容是啥型号?我这有个电容断了,频率是1.1ghz,外观就你图里这种白色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神,求问那上面的白色电容是啥型号?我这有个电容断了,频率是1.1ghz,外观就你图里这种白色的

我不晓得,这个不是我设计的,所以我没法确定。

淘宝店铺:http://shop60936514.taobao.com/?spm=2013.1.0.0.4lAmV3
本小店都是自主研发,低噪放、小功率功放、混频器、LC滤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不晓得,这个不是我设计的,所以我没法确定。

大神,那一般这种射频器件,用来耦合的电容,常用那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