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m的USB type A-USB方口转接线,连接模块后驱动无法识别

楼主:
使用如下模块,驱动正常。

网购了条15m的USB type A-USB type B(USB方口)代替该模块原配线,连接电脑后显示“未知设备”

不知道怎么解决?真的线有问题?个人感觉不是驱动问题,

网友A:
正告:suoma,请立即停止无耻的赖帐行为,否则将在所有的论坛对你进行征讨,为了区区30块钱,可以无耻到这个程度吗?难度为了30块真要撕破脸皮吗?都几个月了。

网友B:
线太长一方面供电可能不足,一方面可能干扰太大

先测测板端供电电压,看看有没有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线太长一方面供电可能不足,一方面可能干扰太大

先测测板端供电电压,看看有没有没问题

电脑USB口供电的,线两端都有磁环

网友B:
USB口长电缆很容易供电不足,试试外接电源,比如充电宝供个5V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口长电缆很容易供电不足,试试外接电源,比如充电宝供个5V电

我买的10m的USB type A-USB type B(USB方口),再加5m的USB延长线组合使用,店家没有15m的,最长10m,我把两个都单独接我的USB-485/232/TTL模块,均显示“未知设备”,昨天退回了,让他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告:suoma,请立即停止无耻的赖帐行为,否则将在所有的论坛对你进行征讨,为了区区30块钱,可以无耻到这 ...

此贴,楼主人品有问题,大家交易需谨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告:suoma,请立即停止无耻的赖帐行为,否则将在所有的论坛对你进行征讨,为了区区30块钱,可以无耻到这 ...

路过顶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