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stm8 stm32 红外发码,红外发码距离短 过短 太近解决方法

楼主: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仙景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之前做项目,要用到红外,看了网上很多例子,都不是很理想,就自己搞了一个,我们都知道红外可以传输数据,要生活中很多地方用到,红外遥控,语言数据传输,红外检测,都需要红外,那就需要产生红外的仪器,有纯硬件的,网上都有,也有软件的。
红外的特点:就是简单,价格也低,缺点就是距离近,方向性特强。
红外载波:38K比较常用,1/3占空比就可以实现,至于为什么用38K不用其他的,其实用哪个频率都可以,只要你能产生都可以,但这也要考虑到红外接收头,很多都是在一定的频率,太低,太高都接收不了。所以,38K载波频率肯定有它存在的道理。红外协议:NEC协议是众多红外遥控协议的其中一种,除NEC外,还有RC5、RC6等其它的。市面上买到的非学习型万能电视遥控器大多集成一种或多种编码是NEC型的的,这里也主要说说NEC协议。NEC 码的位定义:一个脉冲对应 560us 的连续载波,一个逻辑 1 传输需要 2.25ms(560us脉冲+1680us 低电平),一个逻辑 0 的传输需要 1.125ms(560us 脉冲+560us 低电平)。而遥控接收头在收到脉冲的时候为低电平,在没有脉冲的时候为高电平,这样,我们在接收头端收到的信号为:逻辑 1 应该是 560us 低+1680us 高,逻辑 0 应该是 560us 低+560us 高。

当然,对于这种协议,自己也可以完全定义自己专用的,这样的话,别人就解调不了,现在市场空调,每家有每家的一套做法。
红外硬件电路:电路一:
通过电源接个电阻再接红外灯直接接入单片机的IO口;
电路二:
通过电源接个电阻再接红外灯通过一个三极管接地。
我们发现两种电路都可以,如果对距离没要求,建议选第一种,可以省成本;如果对距离有要求,建议选第二种,第二种,电流大,距离远,毕竟红外发射距离跟功率有很大的关系。
软件:要产生38K的频率,那就只需要26us周期就可以了,现在的单片机都可以产生,软件模拟也很贱多,但是选择1/2,1/3……哪种的占空比,经过我测试后,发现占空比是对红外距离影响最小的。随意选择就有,我是利用定时器中断来做的,代码如下:
TIM2_DeInit();[/size]
        TIM2_TimeBaseInit(TIM2_PRESCALER_1, 211);
        TIM2_ITConfig(TIM2_IT_UPDATE, ENABLE);
        ITC_SetSoftwarePriority(ITC_IRQ_TIM2_OVF,ITC_PRIORITYLEVEL_1);

void IR_Process(void)
{
    switch(State)
    {
        case 0:         // 状态初始化
            SendCnt = 0;
            Bit = 1;
            Pos = 1;
            IR_OFF;
            State++;
            break;
        case 1:         // 发送4.5ms调制引导码
            if(++SendCnt < 342)
            {
                IR_TOGGLE;
            }
            else
            {
                //IR_TOGGLE;
                SendCnt = 0;
                State++;
            }
            break;
        case 2:         // 发送4.5ms引导码
            if(++SendCnt < 342)
            {
                IR_OFF;
            }
            else
            {
                IR_TOGGLE;
                SendCnt = 0;
                State++;
            }
            break;
        case 3:     // 发送一位数据
            ++SendCnt;
            if(SendCnt < 40)
            {
                IR_TOGGLE;
            }
            else if(SendCnt < 84)
            {
                IR_OFF;
            }
            else
            {
                if((IR_Data[Pos] & Bit) && (SendCnt < 168))
                {
                    IR_OFF;
                }
                else
                {
                    SendCnt = 0;
                    State++;
                }
            }
            break;
        case 4:     // 下一位
            Bit <<= 1;
            if(Bit >= 0x100)
            {
                ++Pos;
                if(Pos > IR_Data[0])       // 发送完成
                {
                    State++;
                }
                else
                {
                    Bit = 1;
                    State--;
                }
            }
            else
            {
                State--;
            }
            break;
        case 5:     // 发送最后一位
            ++SendCnt;
            if(SendCnt <= 40)
            {
                IR_TOGGLE;
            }
            else if(SendCnt < 84)
            {
                IR_OFF;
            }
            else
            {
                if((IR_Data[Pos] & Bit) && (SendCnt < 168))
                {
                    IR_OFF;
                }
                else
                {
                    SendCnt = 0;
                    State++;
                }
            }
            break;
        default:
            State = 0;
            IR_Sended = 2;
            IR_ON;
            TIM2_Cmd(DISABLE);
            TimeOut(&TimeIRDelay, 0);
            break;
    }
}

经过上面就可以利用stm8惊醒红外发码了,如果再发现距离不够,好像又发现不了什么问题,那我们就从最初的开始寻找,距离跟红外的功率有关,那我们可以调试电阻看看是否能改善,其次就是看看电源是否波动,我就是由于电源波动,导致距离非常近,经过寻找发现后,电源加了个滤波,红外发射距离可以更远,至少8米之外。这就是我要说的。如果有什么不对,也可以交流交流。

网友A:
除非你电源带不起啊,不然要什么滤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非你电源带不起啊,不然要什么滤波啊。

肯定带得起,如果你不是稳压电源的话,肯定有波动啊

网友:
以前也弄过,距离是不远,具体原因也没搞清楚,因为接收端就是个黑盒子